STM32程序为什么只要加上这些按键判断就没反应

楼主:
用的是野火的霸道f103zet6
我是想通过5个按键来进行调试  其中2个是开发板上的,我外接了3个按钮想通过按键方式进行调速。但只要加上3个if判断,前面2个if就会失效或者卡死。。。

代码附上 。。。向大佬们求助

代码有点凌乱,小白一枚

网友A(2021-07-10):
是不是上面要做的事还没的来得及做,下面的事件就发生了。

网友B:
首先判断下是不是真的失效,还是只是运行通过了;然后外接的这几个GPIO口,有没有消抖,会不会和其他冲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上面要做的事还没的来得及做,下面的事件就发生了。

我试过把上面的2个if注释掉,只留下面3个if,结果还是一样 都是没反应的;我也试过不屏蔽(5个if都在)debug蓝色的三角形符号就到这里 if(Key_Scan(KEY3_GPIO_PORT, KEY3_GPIO_PIN) == KEY_ON)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判断下是不是真的失效,还是只是运行通过了;然后外接的这几个GPIO口,有没有消抖,会不会和其他冲突了 ...

我加了延时,结果还是一样的。。  我也换过其他的gpio

网友D:
我个人觉得如果实在没法使用按键扫描那就改用按键中断吧,这样出错的机率会小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觉得如果实在没法使用按键扫描那就改用按键中断吧,这样出错的机率会小点

好的,谢谢你提的建议

网友E:
第一 要延时消抖 第二 看看你外加的按键电路是把io拉低还是拉高 建议你io配置浮空输入试试,o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第一 要延时消抖 第二 看看你外加的按键电路是把io拉低还是拉高 建议你io配置浮空输入试试,o

好的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