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编译后语法错误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P0'

楼主(2021-07-09):
#include <REGX52.H>

void main()
{
        P2_4=1;
        P2_3=0;
        P2_2=1;
        P0=0X7D;
        while(1)
        {

        }
}

main.c(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P0'

网友A:
这种错误,是中英文符号的问题,这个要切记

网友B:
光这段程序的话,我试了试没有错误,你看看是不是其他地方不对。

网友C:
是不是没写 sbit P2_4=P2^4
编译器不认识P2_4

网友D:
看一下是不是定义问题,换一种定义方式试试

网友E:
p要大写

网友F:
我一般会写成0x7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