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用中断,如何做到按键及时响应?

楼主(2021-07-10):
(无正文)

网友A:
循环扫描按键即可,不过有一定的局限性

网友B:
可以试试用定时器中断去扫描按键的IO口 这样不受主循环时间的影响

网友C:
不停地扫键!
做不到完全及时,响应时间最坏的情况下,接近一个扫键周期。

网友D:
1.把按键扫描放在主循环程序中第一步。
2.尽量不要在主程序中用delay()函数,包括按键防抖处理。
3.如果有并口的屏显处理,尽量做动态刷新,不变的字符不需要每个循环都刷新。

做到以上几点,你的按键扫描肯定快过你生理神经反应速度

网友E:
用break语句,在执行的语句中加进去,神奇坛子里早有案例了!祝你好运!

网友F: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在主循环里不断去检测按键io口的电平,检测到为低全局变量加一,当这个全局变量加到某一个数的时候就认为按键已经按下,然后就可以全局变量赋值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