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双向导通的光耦,直流输入,输出是高频交流。

楼主:
输出是高频100V 5毫安,频率1KHZ

网友A(2021-07-10):
你画的这是逆变器

网友B:
欧姆龙公司有这样的光控功率继电器,有没有高电压的不记的了,可以网上查查。

网友C:
有,在梦里。
输入的能量,输出的能量,想想100V/10mA的能量谁给?

网友D:
楼主是找光耦双向可控硅吧

网友E:
光耦输出端可以双向导通吗

网友F:
有集成的双向可控硅,但控制不是你这种方式

网友G:
好像有一种单独的光输出控频率管

网友H:
描述不严谨,容易造成错误理解,“输出是高频100V 5毫安”,这样让人觉得是要求光耦输出高频100V 5毫安的信号,而实际上只是要求光耦的输出端能控制并通过100V 5毫安,频率1KHZ的信号。

网友I:
有一种由双向可控硅制成的交流光耦器。

网友J:
最廉价的双向输入光耦有PC814,搞错了,这个是双向输入而不是双向输出。MOC30xx系列和部分MOS管输出系列可以有双向输出,不过,MOC30xx系列不适合1kHz的高频

网友J:
但这些光耦不太适合高频环境

网友J:
PVA3054N这个MOS管输出型光耦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K:
光耦的全称是’光电耦合‘,它只是一个电子开关而已,不具备输出!

只有输入达到额定的电流电压值,控制端就“闭合”,相当于继电器的功能,起触点开关控制作用,不会有输出!

用在线路板上(小功率)的通俗叫’光耦‘,用在大功率设备上的叫’固态继电器‘SSR(大功率、大电流),SSR的控制方式有直流、交流2种。

上面这个是特殊器件,体积5cm x 4cm x 1.5cm,交流90~280V控制,75A/280VAC,电流非常大,需外加铝基座散热,相当于一个75A的交流接触器!

网友K:
交流70~240V控制,50A/240VAC,

直流4~32V控制,交流40A/240VAC,

为什么说特殊?这些国产也有,但很难达到“足额值“(虚标!)电流难达到这么大,而且使用寿命及稳定、、、呵呵!!

网友L:
有双向输入的光耦,也有双向输出的这种叫光耦继电器,有没有楼主说的那么高的耐压不太清楚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光耦的全称是’光电耦合‘,它只是一个电子开关而已,不具备输出!

只有输入达到额定的电流电压值,控制 ...

这种大家伙极间电容有可能通过100V5ma高频电流吧

网友M:
奇葩问题     弄个继电器   输出是干接点  负载端自己随便设计多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M:
奇葩问题     弄个继电器   输出是干接点  负载端自己随便设计多好

这个是最可靠的解决办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最可靠的解决办法

继电器功耗大,体积大,,速度慢,有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