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七彩呼吸灯protues仿真+程序keil5

楼主:
(1) 起始状态时,8个灯处于同频率呼吸状态。
(2) 按键1按下时,1号到8号依次由亮到暗呼吸
(3) 按键2按下时,1号到8号依次由暗到亮呼吸
4)按键3按下时,恢复起始亮法。
由于是在仿真中,需要加入驱动电路才能看出来“呼吸”的效果,否则只能看到灯在闪烁。
做实物时不需要加驱动电路,直接连接单片机就可以看出来那种效果。

#include <reg51.h>
#define MAX 0x40   //定时上限定义
#define MIN 0x00   //定时下限定义
#define TIMELINE 10         //时间分频常数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标志位常数
sbit s1 = P2^0;
sbit s2 = P2^1;
sbit s3 = P2^2;
unsigned int TimeCounter;
bit ArrowFlg = 0;         //方向标志位
unsigned char upCounter,downCounter;    //增加计数器和减少计数器
unsigned char table1[] = {0x00,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 ;
unsigned char table2[] = {0xff,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 ;
unsigned char k=0,j=-1;
char key1,key=3;
char keyscan()
{
        if(s1==0){while(!s1);key=1;}
        if(s2==0){while(!s2);key=2;}
        if(s3==0){while(!s3);key=3;}
        return key;
}
//T0的中断服务子函数
void T0Deal() interrupt 1
{
        TH0=0xf1;
        TL0=0xf1;
        TR0=1;
        TimeCounter++;  //定时计数器增加
        if(TimeCounter == TIMELINE)
        {
                if(key1==1)
                {
                  upCounter++;
            downCounter--;
                  if((upCounter == MAX)&&(downCounter == MIN))
                  {
                           upCounter = MIN;
                                downCounter = MAX;     //计数器初始化
                                k++;if(k>=9)k=0;
                  }
                }
                if(key1==2)
                {
                  upCounter--;
            downCounter++;
                  if((upCounter == MIN)&&(downCounter == MAX))
                  {
                           upCounter = MAX;
                                downCounter = MIN;     //计数器初始化
                                j++;if(j>=9)j=0;
                  }
                }
                if(key==3)
                {
                        if((upCounter == MAX)&&(downCounter == MIN))  //计数方向标志位切换
                    {
                      ArrowFlg = FALSE;
                    }
                        if((upCounter == MIN)&&(downCounter == MAX))
                    {
                      ArrowFlg= TRUE;
                    }
                        if(ArrowFlg == 1)   //如果是增加计数
                    {
                      upCounter++;
                      downCounter--;
                    }
                                else               //如果是减少计数
                    {
                      upCounter--;
                      downCounter++;
                    }
                }
                        TimeCounter=0;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while(i--)
        {
                for(j=0;j<32;j++);     //延时
        }
}
void main()
{
        upCounter = MIN;
        downCounter = MAX;     //计数器初始化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工作方式1
        TH0 = 0xF0;
        TL0 = 0xF0;          //T0初始化值
        EA = 1;
        ET0 = 1;              //开中断
        TR0 = 1;              //启动T0
        while(1)
        {
          key1=keyscan();
          if(key1==1){P1= table1[k-1];Delay(downCounter);P1=table1[k];   Delay(upCounter);}
          if(key1==2){P1=table2[j];   Delay(downCounter);P1=table2[j-1]; Delay(upCounter); }
          if(key1==3){P1=0x00;        Delay(downCounter);P1=0xff;        Delay(upCounter);}
        }
}

网友A(2021-11-06):
无论哪个按键,LED都不亮

网友B:
可以达到预期效果。谢谢分享

网友C:
楼主可以发表下所用的器件吗各种

网友D(2023-04-09):
引用 网友A:
无论哪个按键,LED都不亮

我也是,请问一下,你有解决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请问一下,你有解决吗

用Proteus8.13版本打开可以 你看我打开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