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程序如何在按键K1 K2内循环?

楼主(2021-07-10):
  while(1)
{
   if(K1 == 0)
  {
    delay();
   while(!K1);

   MA   = 0;
   MB   = 1;
   MC   = 0;
   MD   = 0;
   delay10s();
   MA   = 0;
   MB   = 0;
   MC   = 0;
   MD   = 1;
   delay10s();
  }
  if(K2 == 0)
  {
      delay();
   while(!K2);
    MA   = 1;
   MB   = 0;
   MC   = 0;
   MD   = 0;
   delay10s();
   MA   = 0;
   MB   = 0;
   MC   = 1;
   MD   = 0;
   delay10s();
       }

}
}

网友A:
画个框图就可以了。

网友B:
增加一个标志位,if只更改标志位的值,标志位的值决定循环执行谁。你的按键消抖部分写的有问题,抄下别人的

网友C:
while(1)
{
   if(PushCount++ > 2000)//按鍵掃描延時
  {
    PushCount=0;
    if(!K1 && K1_Old)//下降沿檢測
    {
        K1_Flag = 1;
        K2_Flag = 0;
    }
    if(!K2 && K2_Old)//下降沿檢測
    {
        K1_Flag = 0;
        K2_Flag = 1;
    }
    K1_Old = K1;
    K2_Old = K2;
  }
    if(K1_Flag)
    {
        K1_Push();//K1按下函數
    }
    if(K2_Flag)
    {
        K2_Push();//K2按下函數
    }
}

任何時候都不要用太長時間的delay(如>100us)
如果一定要長時間延時,可用變數加1結合標置位代替
例子如下
void K1_Push()
{
    static unsigned int delay_count1, delay_count2;//static 變數在跳出函數也不會被清零
    if(delay_count1++ >1000)
    {
        delay_count1 = 0;
        if(delay_count2++ >1000)
        {
            delay_count2 = 0;
            K1_Mode = !K1_Mode;
        }
    }
    if(K1_Mode)
    {
         MA   = 0;
         MB   = 1;
         MC   = 0;
         MD   = 0;
    }else
    {
         MA   = 0;
         MB   = 0;
         MC   = 0;
         MD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