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流水灯程序问题

楼主:
小白刚学用定时写了个1秒闪灯没问题,可是写流水单就出现问题了,图片是程序运行状态,麻烦大家指教一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uint cnt;
        uchar sec=0;
        TMOD=0x01;
        TH0=0xB8;
        TL0=0x00;
        TR0=1;
        while(1)
        {
                if(TF0==1)
                {
                        TF0=0;
                        TH0=0xB8;
                        TL0=0x00;
                        cnt++;
                        if(cnt>=50)
                        {
                                cnt=0;
                                P0=_crol_(sec,1);
                                sec++;
                                if(sec>=8)
                                {
                                        sec=0;
                                }
                        }
                }
        }
}

网友A(2021-07-10):
1.灯是低电平亮2.移位那里有错,你对sec进行移位有错。

网友B: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uint cnt;
        uchar sec=0;
        TMOD=0x01;
        TH0=0xB8;
        TL0=0x00;
        TR0=1;
        P0=0xfe;
        while(1)
        {
                if(TF0==1)
                {
                        TF0=0;
                        TH0=0xB8;
                        TL0=0x00;
                        cnt++;
                        if(cnt>=50)
                        {
                                cnt=0;
                                P0=_crol_(P0,1);
                        }
                }
        }
}

网友C:
光看你的图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你的sec这个变量在循环里累加,一开始是0,然后是1,2,3.....但是你要转换为二进制去看啊,其实你的sec是0000,0001,0010,0011,0100......这样子变化的,所以根本没有流水灯的效果嘛,要通过移位操作才行,不能累加。

网友D:
P0=~_crol_(1,sec);

网友E:
兄弟的你sec进行移位有错,是移位操作,不是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