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光耦输入端可以串联使用吗,最多串几个

楼主(2021-07-10):
想用单片机一个引脚驱动两个光耦

网友A:
满足条件就可以,就如 LED 用市电直接驱动都没问题,但用的不多

网友B:
可以,个数不限,符合它们的输入要求即可。

网友C:
单片机一个引脚能驱动几个光耦取决于你的单片机电源电压是否满足光耦驱动条件,光耦发光管正向导通电压1.2~1.4V。如果VCC=5V,串联驱动两个光耦没问题。

网友D:
可以串联,但是要看电压的分配到每一个元件上是否能驱动光耦,不过一般5V的单片机电压够用了

网友E:
取决于光耦输入级的工作电流和单片机IO引脚的电流驱动能力。

网友F:
还可以加限流电阻后并联,就像早期草帽头的LED手电筒一样

网友G:
為什麼要串聯?並聯不香嗎?

网友H:
地板说的对!要保证串联的每个光耦的初级输入电压不低于1.2V就可以了

网友I:
理论上可以,但是注意单片机的输出电压不能低于管沟的驱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