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像管电视维修

楼主(2021-07-10):
显像管电视已基本淘汰了,业余爱好拿它来练练手倒是个不错的选择。家里一直用的是海信hdp3406M,几年前因下半幅黑屏自己动手修过一次,换了很多件,最终总结原因是接触不良。

   这次的故障现象是开机黑屏,有声音无图像,没有高压。从电源查起,300v有,但开关电源输出的7.5v、15v、32v、+B135V仅有6v、10v、16v,+B98V.控制开关电源的厚膜集成块KA5Q1265RF供电3脚为11v,应是20v。给数字板供电的KA7630(是一种具有待机控制功能的电源管理集成块)只有5v输出,没有8v和12v,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都低是由于KA5Q1265RF供电3脚的电压低造成的,那么问题在待机保护电路上,因为待机保护电路控制KA5Q1265RF供电3脚的电压,检查待机保护电路的相关元件没有问题,。进一步检查发现待机控制电路没有5v信号输入,而这个5v信号是由数字板输出的,一路为待机保护电路输入开机信号,解除保护。另一路输入KA7630的4脚,控制通往数字板的8v和12v的输出。检查数字板CPU-MM502的3脚,输出为0v,8脚供电5v正常,为了证实保护电路是否有问题,单独引5v至MM502的3脚,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都恢复正常,+B也能调整。说明保护电路没有问题。KA7630输出的8v和12v也有了。看来是CPU-MM502没有正常工作,于是检查供电、晶振、复位三要素,电压都正常,换晶振、复位电容,故障依旧。网上的案例说如果CPU检测的信号不符合设定的电压范围,就会自行关闭输出,进行保护。于是就依次断开所有与MM502有输入关系的电路,故障还是依旧。这就不得不怀疑是MM502本身有问题,说实话,不想动数字板上的元件,贴片元件多又小,集成块的脚位也多,我这业余的又没有焊风枪,脱焊时稍有不慎就会把相邻的贴片电阻或电容损坏,好在MM502我还能对付,换过后3脚输出2.5v,各路输出虽有提高,但还达不到标准,行管还是不工作,数码板上显示处理集成块TDA9333H行激励输出、总线电压都是8v,和供电电压一样了,正常不应超过5v,显然TDA9333H也有问题,看来这块数码板问题大了,既然修了就修到底,换数码板。从网上27元买一块拆机件,买时商家说是测试过的,装上就能用,装机后屏幕显示了,但颜色偏黄。测尾板RGB电压R、G各为145V,B极210v与视放电压相同,电压太高。从尾板一直查到数码板,发现TDA9333H的RGB输出信号B极为0v。TDA9333H的RGB本身有输出,说明集成块是好的,进一步查与B极相连的1815贴片三极管CE击穿,发射极45欧姆贴片电阻开路,从电子市场买来贴片元件(很便宜的)换上后,颜色有很大改观,而后又调整尾板RGB可调电阻,使它们电压一样高,现在颜色正常了,几天下来没有再发现问题,故障排除。

网友A:
神级高手!!!

网友B:
屏幕尺寸 34 寸,好大的电视!

网友C:
读书时,老师教过装黑白电视机,楼主分析详细

网友D(2022-04-11):
修机也是很有乐趣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