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按键共用一个单片机外部中断,硬件怎么连接?

楼主(2021-07-10):
(无正文)

网友A:
共用一个外部中断?,这个好像不能搞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区分这几个按键啊

网友B:
按键多个的信号经过隔离接到中断输入,进入中断后再判断是那个按键按下,分别处理。

网友C:
一个口接一个按键,然后在中断里用选择结构判断那个按键起效果,在让单片机给出相应的回应

网友D:
几个按键采用ADC的方式不就好了,接同一个io口,下降沿中断触发,adc采样判断是哪个按键

网友E:
用二极管组成与门电路,或者直接用芯片,就可以用普通I/O当中断输入口了。
善用搜索功能,比论坛发帖询问更快,给你一个链接看看
www点elecfans点com/news/dianzi/20170703529329.html

网友F:
可以參考
不同的鍵接不同阻值的R1

网友G:
这个操作可以,通过一个管脚进行中断触发,产生中断后进行一次扫描,这样节省资源尽可能少的占用时序

网友H:
用二极管隔离

网友I:
外部中断对应的外部事件,他只能说上升沿触发还是下降沿触发,要对应的话,最多能对应2个外部按键,

网友J:
步骤:
1、决定用哪个口作为中断的输入。设为K1口。
2、决定中断的触发方式。设为:F1方式。
3、接法:所有的键在按下时必须保证K1口发生F1事件。(与、或等方式)
4、接法:所有的键都能被读入CPU,以便区分谁按下了。(串、并都行,只要有方法读取)

网友K:
采用多路模拟开关,    程序上扫描频率和硬件上信号的保持时间根据实际需要设计

网友L:
为什么要用中断来做按键呢?把时间把控好,IO扫描都足够完成按键功能了

网友M:
可以多个按键连接到一个io接口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