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按键显示字符的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1-07-10):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DIG P0         //数码管显示io
#define KEY P1         //矩阵按键io
char a=0;
u8 x;
u8 y;
char s=x*y-1;

u8 code fuhao[]={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juzhen()
{
   KEY=0x0f;   //高4低,低4高
   if(KEY!=0x0f)         //有按键被按下
   {
        delay(1000);          //防误触?
        if(KEY!=0x0f)
         {
         switch(KEY)   //按键所在列                   // 设i行和j列  s结果=i*j-1
          {
           case(0x07):y=1;break;//           1
           case(0x0b):y=2;break;//           2
           case(0x0d):y=3;break;//           3
           case(0x0e):y=4;break;//           4
          }
          KEY=0xf0;         //高4低,低4高
          switch(KEY)  //按键所在行
          {
           case(0x70):x=1;break;  //  1
           case(0xb0):x=2;break;//  2
           case(0xd0):x=3;break; // 3
           case(0xe0):x=4;break;        // 4
          }
          while((a<50)&&(KEY!=0xf0)) //长按退出
          {
           delay(1000);
           a++;
          }
         }
   }
}
void main()
{

                         while(1);
                         {
                          juzhen();
                          DIG=fuhao[ s];
                         }
}
测试时报错c247,有大佬知道犯了什么错吗

网友A:
247应该是在第247行有错误,你看后面提示就行啊,就知道是什么错误了

网友B: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DIG P0         //数码管显示io
#define KEY P1         //矩阵按键io
char a=0;
u8 x;
u8 y;
char s;

u8 code fuhao[]={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juzhen()
{
   KEY=0x0f;   //高4低,低4高
   if(KEY!=0x0f)         //有按键被按下
   {
        delay(1000);          //防误触?
        if(KEY!=0x0f)
         {
         switch(KEY)   //按键所在列                   // 设i行和j列  s结果=i*j-1
          {
           case(0x07):y=1;break;//           1
           case(0x0b):y=2;break;//           2
           case(0x0d):y=3;break;//           3
           case(0x0e):y=4;break;//           4
          }
          KEY=0xf0;         //高4低,低4高
          switch(KEY)  //按键所在行
          {
           case(0x70):x=1;break;  //  1
           case(0xb0):x=2;break;//  2
           case(0xd0):x=3;break; // 3
           case(0xe0):x=4;break;        // 4
          }
          while((a<50)&&(KEY!=0xf0)) //长按退出
          {
           delay(1000);
           a++;
          }
         }
   }
}
void main()
{

                         while(1);
                         {
                          juzhen();
                          s==x*y-1;
                          DIG=fuhao[ s];
                         }
}

网友B:
把s的声明的内容放到主函数里

网友C:
while(1);//<<<多了个";"

网友D:
char s=x*y-1;语法错误,可以改为#define s x*y-1,不过这个x*y-1算法本身也是错的。

网友E:
能发一下你按键与单片机的接线图吗,感觉你的按键判断程序怪怪的,需要看一下电路图,而且你主程序的while(1)后面加了“;”,就是死循环了,程序运行到这里都进行不到下面

网友F:
x,y变量只是声明,没有初始化,所以char s=x*y-1;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s的声明的内容放到主函数里

大佬,为什么要放在主函数里,不能把它设为全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发一下你按键与单片机的接线图吗,感觉你的按键判断程序怪怪的,需要看一下电路图,而且你主程序的while ...

网上买的普中51开发板,其实那分号删不删应该都是能正常run起来的(,出错了应该不是这个分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s的声明的内容放到主函数里

是因为执行完juzhen()子函数前x和y没有初始化,所以s无法赋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char s=x*y-1;语法错误,可以改为#define s x*y-1,不过这个x*y-1算法本身也是错的。

c学的不是很好,matlab能这样写就照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网上买的普中51开发板,其实那分号删不删应该都是能正常run起来的(,出错了应该不是这个分号的问题

所以你要发一下编译后的结果,一般错在哪都会写的很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