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_433M发射接收模块2262_2272电路图 220V交流转直流电路 实测结果

楼主(2021-07-10):
315_433发射接收模块买了好久(以上图片来源于某一个宝),一直找不到好的电路图,论坛里也有一些,但看不太懂
最近逛某一个宝时发现一张电路图,就自己动手测试,也遇到了些坑,现将测试成功的结果分享
以下电路图用win10的画图工具(不喜勿喷)非专业人士,不懂用电路图工具

交流转直流

交流转直流

以上是220V经整流后转5V电路,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交流危险, 注意安全!!!
交流危险, 注意安全!!!
交流危险, 注意安全!!!

发射电路

发射电路

接收电路

接收电路

实测图1

实测图1

实测图2

实测图2

实测图3

实测图3

交流转直流供电示例

实测图4

实测图4

交流转直流电路特写

楼主:
说明已经很详细了,提问之前请看仔细在提问,不定期回复!

网友A:
差个眼,以后再来

网友B(2023-07-30):
这种理论上可以用,但是小区里用的多了容易出现误动作,还不如人工开关省心。

网友C(2023-11-02):
2262和2272是一组编码、解码芯片。使用挺方便的。

网友D:
很好很详细

网友E(2024-10-09):
遥控的距离多远啊,为啥我自制的遥控只有八九米,还是因为我把天线换成一米多的

网友F:
2262接发射模块为什么要加个8050,27K电阻直接连发射模块不行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遥控的距离多远啊,为啥我自制的遥控只有八九米,还是因为我把天线换成一米多的

恢复原来天线长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种理论上可以用,但是小区里用的多了容易出现误动作,还不如人工开关省心。

2262 2272  有五十几万的编码  还有振荡频率可调  理论上想相同很难!另小区环境能动作的距离也不远,想误动作机会很低吧!

网友I(2024-11-12):
据说阻容降压最好用半波整流,具体原因忘记了

网友J:
2262和2272是一组编码、解码芯片。使用挺方便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E:
遥控的距离多远啊,为啥我自制的遥控只有八九米,还是因为我把天线换成一米多的

天线长度按1/4波长定,433MHz的用17cm长,315MHz的用24cm长天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