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基于DHT11的温湿计程序设计,0.96寸OLED显示

楼主(2021-07-10):
        本作品采用STC89C52RC单片机最小系统和0.96寸OLED显示屏(IIC)设计,基于DHT11的温湿计(单总线)。实测通过,完美运行。

主程序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ta=P3^6;   //定义数据线
uchar rec_dat[9];   //用于显示的接收数据数组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20);   //延时18ms以上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uchar DHT11_rec_byte()      //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HT11_delay_us(8);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           //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    //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      //接收40位的数据
{
    u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HT11_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us(25);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数据处理,方便显示*/
        rec_dat[0]='0'+(RH/10);
        rec_dat[1]='0'+(RH%10);
        rec_dat[2]='R';
        rec_dat[3]='H';
        rec_dat[4]=' ';
        rec_dat[5]=' ';
        rec_dat[6]='0'+(TH/10);
        rec_dat[7]='0'+(TH%10);
        rec_dat[8]='C';
    }
}

void Delay100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46;
        j = 153;
        k = 24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DHT11_delay_ms(4500);
        OLED_init();//初始化OLED(内存地址模式默认使用水平地址模式,可在初始化程序中更改)

        while(1)
        {
                //打印BMP图片(图片数组,选择图片的取模方式(水平取模:0x00或垂直取模:0x01),是否反色(填0或1))
                OLED_print_BMP(BMP0,0x00,0);
                Delay1000ms();
                OLED_clear();//清屏
                DHT11_receive();
                OLED_print_text(0,0,"湿",0);
                OLED_print_text(0,2,"度",0);
                OLED_print_text(0,6,"温",0);
                OLED_print_text(0,8,"度",0);
                //OLED_print_text(1,0,rec_dat,0);
                  OLED_print_char(1,0,rec_dat[0],0);
                  OLED_print_char(1,1,rec_dat[1],0);
                  OLED_print_char(1,2,rec_dat[2],0);
                  OLED_print_char(1,3,rec_dat[3],0);
                  OLED_print_char(1,4,rec_dat[4],0);
                  OLED_print_char(1,5,rec_dat[5],0);
                  OLED_print_char(1,6,rec_dat[6],0);
                  OLED_print_char(1,7,rec_dat[7],0);
                  OLED_print_char(1,8,rec_dat[8],0);

                Delay1000ms();
                OLED_clear();//清屏

        }
}

OLED.C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OLED.h"
#include "ASCII.h"
#include "text.h"
#include "port.h"

//使用位操作加快IIC读写速度
u8 bdata Byte_data;
sbit Byte_data7=Byte_data^7;
sbit Byte_data6=Byte_data^6;
sbit Byte_data5=Byte_data^5;
sbit Byte_data4=Byte_data^4;
sbit Byte_data3=Byte_data^3;
sbit Byte_data2=Byte_data^2;
sbit Byte_data1=Byte_data^1;
sbit Byte_data0=Byte_data^0;

void OLED_delay500ms()//12.000MHz
{
        u8 i,j,k;

        i=23;
        j=205;
        k=120;
        do
        {
                do
                {
                        while (--k);
                }while (--j);
        }while (--i);
}

//IIC通信开始
void IIC_start()
{
        OLED_CLK=1;
        OLED_SDA=1;
        OLED_SDA=0;
        OLED_CLK=0;
}

//IIC通信停止
void IIC_stop()
{
        OLED_CLK=1;
        OLED_SDA=0;
        OLED_SDA=1;
}

//IIC写入一个字节(字节)
void IIC_write_Byte(u8 Byte)
{
        OLED_CLK=0;
        Byte_data=Byte;

        OLED_SDA=Byte_data7;OLED_CLK=1;OLED_CLK=0;
        OLED_SDA=Byte_data6;OLED_CLK=1;OLED_CLK=0;
        OLED_SDA=Byte_data5;OLED_CLK=1;OLED_CLK=0;
        OLED_SDA=Byte_data4;OLED_CLK=1;OLED_CLK=0;
        OLED_SDA=Byte_data3;OLED_CLK=1;OLED_CLK=0;
        OLED_SDA=Byte_data2;OLED_CLK=1;OLED_CLK=0;
        OLED_SDA=Byte_data1;OLED_CLK=1;OLED_CLK=0;
        OLED_SDA=Byte_data0;OLED_CLK=1;OLED_CLK=0;

        OLED_CLK=1;//IIC应答
        OLED_CLK=0;
}

//MCU向OLED写入一个字节(字节数据,选择字节为命令还是数据)
void MCU_write_OLED_Byte(u8 Byte,u8 command_or_data)
{
        IIC_start();//IIC通信开始
        IIC_write_Byte(0x78);//从机地址
        IIC_write_Byte(command_or_data);
        IIC_write_Byte(Byte);
        IIC_stop();//IIC通信停止
}

//光标的位置,0到7行,0到127列(行,列)
void OLED_cursor_location(u8 row,u8 column)
{
        MCU_write_OLED_Byte(0xB0+row,OLED_COMMAND);//设置行(0~7)
        MCU_write_OLED_Byte(0x10|(column&0xF0)>>4,OLED_COMMAND);//设置显示位置大列(0~7)
        MCU_write_OLED_Byte(0x00|(column&0x0F),OLED_COMMAND);//设置显示位置小列(0~7)
}

//设置内存地址模式(使用水平地址模式:0x00或垂直地址模式:0x01)
void OLED_set_memory_address_mode(u8 mode)
{
        MCU_write_OLED_Byte(0x20,OLED_COMMAND);//设置内存地址模式(使用水平地址模式或垂直地址模式)
        MCU_write_OLED_Byte(mode,OLED_COMMAND);//水平地址模式:0x00,垂直地址模式:0x01,页地址模式:0x02
        MCU_write_OLED_Byte(0x21,OLED_COMMAND);//设置显示位置列初始地址和终止地址
        MCU_write_OLED_Byte(0x00,OLED_COMMAND);//列初始地址
        MCU_write_OLED_Byte(0x7F,OLED_COMMAND);//列终止地址
        MCU_write_OLED_Byte(0x22,OLED_COMMAND);//设置显示位置页初始地址和终止地址
        MCU_write_OLED_Byte(0x00,OLED_COMMAND);//页初始地址
        MCU_write_OLED_Byte(0x07,OLED_COMMAND);//页终止地址
}

//清屏
void OLED_clear()
{
        u16 i;
        for(i=0;i<1024;++i) MCU_write_OLED_Byte(0x00,OLED_DATA);
}

//打印BMP图片(图片数组,选择图片的取模方式(水平取模:0x00或垂直取模:0x01),是否反色(填0或1))
void OLED_print_BMP(u8 *p,u8 mode,u8 invert_color)
{
        u16 i;
        OLED_set_memory_address_mode(mode);
        if(invert_color) for(i=0;i<1024;++i) MCU_write_OLED_Byte(~*(p+i),OLED_DATA);
        else for(i=0;i<1024;++i) MCU_write_OLED_Byte(*(p+i),OLED_DATA);
}

//OLED打印单个字符(行(0到3),列(0到15),字符,是否反色(填0或1))
void OLED_print_char(u8 row,u8 column,u8 _char,u8 invert_color)
{
        u8 i;
        if(invert_color)
        {
                //光标的位置,0到7行,0到127列(行,列)
                OLED_cursor_location(2*row,8*column);
                for(i=0;i<8;++i) MCU_write_OLED_Byte(~ASCII[_char-32][ i],OLED_DATA);//因为ASCII码0到31位去除了,所以减32
                //光标的位置,0到7行,0到127列(行,列)
                OLED_cursor_location(2*row+1,8*column);
                for(i=0;i<8;++i) MCU_write_OLED_Byte(~ASCII[_char-32][i+8],OLED_DATA);//因为ASCII码0到31位去除了,所以减32
        }
        else
        {
                //光标的位置,0到7行,0到127列(行,列)
                OLED_cursor_location(2*row,8*column);
                for(i=0;i<8;++i) MCU_write_OLED_Byte(ASCII[_char-32][ i],OLED_DATA);//因为ASCII码0到31位去除了,所以减32
                //光标的位置,0到7行,0到127列(行,列)
                OLED_cursor_location(2*row+1,8*column);
                for(i=0;i<8;++i) MCU_write_OLED_Byte(ASCII[_char-32][i+8],OLED_DATA);//因为ASCII码0到31位去除了,所以减32
        }
}

//OLED打印单个文字(行(0到3),列(0到15),单个所在文字的数组,是否反色(填0或1))
void OLED_print_single_word(u8 row,u8 column,u8 *word,u8 invert_color)
{
        u16 i;
        u8 j;
        for(i=0;i<(sizeof(text))/35;++i)
        {
                if((*word==text[ i].name[0])&&(*(word+1)==text[ i].name[1]))//对比汉字区码位码
                {
                        //光标的位置,0到7行,0到127列(行,列)
                        OLED_cursor_location(2*row,8*column);
                        for(j=0;j<32;++j)
                        {
                                if(j==16) OLED_cursor_location(2*row+1,8*column);//光标的位置,0到7行,0到127列(行,列)
                                if(invert_color) MCU_write_OLED_Byte(~text[ i].array[j],OLED_DATA);
                                else MCU_write_OLED_Byte(text[ i].array[j],OLED_DATA);
                        }
                }
        }
}

//OLED打印文本(行(0到3),列(0到15),所打印的文本,是否反色(填0或1))
void OLED_print_text(u8 row,u8 column,u8 *p,u8 invert_color)
{
        //设置内存地址模式(使用水平地址模式:0x00或垂直地址模式:0x01)
        OLED_set_memory_address_mode(0x00);
        while(*p!='\0')
        {
                if(*p&0x80)//判断是否为汉字
                {
                        //OLED打印单个文字(行(0到3),列(0到15),单个所在文字的数组,是否反色(填0或1))
                        OLED_print_single_word(row,column,p,invert_color);
                        p=p+2;
                        column=column+2;
                }
                else
                {
                        //OLED打印单个字符(行(0到3),列(0到15),字符,是否反色(填0或1))
                        OLED_print_char(row,column,*p,invert_color);
                        ++p;
                        ++column;
                }

                if(*p&0x80)//判断下一个字符是中文还是英文,防止在末尾显示的位置不够
                {
                        if(column>=15)
                        {
                                ++row;
                                column=0;
                        }
                }
                else
                {
                        if(column==16)
                        {
                                ++row;
                                column=0;
                        }
                }

                if(row==4) return;//第四行不存在,显示到第四行直接退出(从第零行开始算)
        }
}

//初始化OLED(内存地址模式默认使用水平地址模式,可在初始化程序中更改)
void OLED_init()
{
        OLED_delay500ms();

        MCU_write_OLED_Byte(0xAE,OLED_COMMAND);//关闭显示
        MCU_write_OLED_Byte(0x00,OLED_COMMAND);//设置低列地址
        MCU_write_OLED_Byte(0x10,OLED_COMMAND);//设置高列地址
        MCU_write_OLED_Byte(0x40,OLED_COMMAND);//设置显示起始行

        MCU_write_OLED_Byte(0xB0,OLED_COMMAND);//设置页地址
        MCU_write_OLED_Byte(0x81,OLED_COMMAND);//
        MCU_write_OLED_Byte(0xFF,OLED_COMMAND);//

        MCU_write_OLED_Byte(0xA1,OLED_COMMAND);//设置细分重映射(0xA1正常,0xA0左右反置)
        MCU_write_OLED_Byte(0xA6,OLED_COMMAND);//设置正常/反向(0xA6正常显示,0xA7反向显示)
        MCU_write_OLED_Byte(0xA8,OLED_COMMAND);//设置多路比率
        MCU_write_OLED_Byte(0x3F,OLED_COMMAND);
        MCU_write_OLED_Byte(0xC8,OLED_COMMAND);//设置列输出扫描方向(0xC8正常,0xC0上下反置)
        MCU_write_OLED_Byte(0xD3,OLED_COMMAND);//设置显示偏移(垂直偏移)
        MCU_write_OLED_Byte(0x00,OLED_COMMAND);
        MCU_write_OLED_Byte(0xD5,OLED_COMMAND);//设置显示时钟分频
        MCU_write_OLED_Byte(0x80,OLED_COMMAND);
        MCU_write_OLED_Byte(0xD9,OLED_COMMAND);//设置预充电周期
        MCU_write_OLED_Byte(0xF1,OLED_COMMAND);//将预充电设置为15个时钟加上其放电设置为1个时钟
        MCU_write_OLED_Byte(0xDA,OLED_COMMAND);//设置COM口硬件配置
        MCU_write_OLED_Byte(0x12,OLED_COMMAND);//启用备用COM向导配置
        MCU_write_OLED_Byte(0xDB,OLED_COMMAND);//设置Vcomh取消选择等级
        MCU_write_OLED_Byte(0x30,OLED_COMMAND);//
        MCU_write_OLED_Byte(0x8D,OLED_COMMAND);//充电凹凸设置
        MCU_write_OLED_Byte(0x14,OLED_COMMAND);//在显示期间启用血浆泵
        MCU_write_OLED_Byte(0xAF,OLED_COMMAND);//开启显示

        //光标的位置,0到7行,0到127列(行,列)
        OLED_cursor_location(0,0);

        //设置内存地址模式(使用水平地址模式:0x00或垂直地址模式:0x01)
        OLED_set_memory_address_mode(0x00);

        //清屏
        OLED_clear();
}

程序工程: OHT11

网友A(2022-04-07):
您好!由于没有硬件  请问 基于DHT11与OLED温湿度检测仪 谁能根据作者提供的程序画一个仿真原理图分享给大家学习吗?

网友B(2022-11-05):
问题解决了,迷了眼了

字体取模怎么设置的,我取出来的模无法显示字体

网友C(2025-08-13):
为啥要在单片机里玩零帧起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