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100行代码,51单片机32位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

楼主:
51单片机使用573锁存器,32位数码管动态显示,时间仿真显示
51单片机到底能带动多少位数码管呢?

本次演示proteus版本为8.6

#include "AT89X52.H"

/* */

code unsigned char reg_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code unsigned char reg_code1[]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阴码  (共阴的数码管的段码)

#define DELAY_N 1000

unsigned char time[3] = {12,34,50};

void show_time(void);
void get_time(void);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short j;

        P2 = 0;

        P1_0 = 1;
        P1_1 = 1;
        P1_2 = 1;

        P0 = reg_code1[1];

        while(1)
        {
                show_time();

                get_time();    //获取时间
        }

}

void show_time(void)
{
        char i;
        unsigned short j;

        unsigned char buf[8]={10,10,10,10,10,10,10,10};
        unsigned char buf1[8]={1,2,3,4,5,6,7,8};
        unsigned char buf2[8]={3,2,1,4,5,6,3,2};

        buf[0] = time[0]/10;
        buf[1] = time[0]%10;   //除以10,得到余数
        buf[3] = time[1]/10;
        buf[4] = time[1]%10;
        buf[6] = time[2]/10;
        buf[7] = time[2]%10;

        for (i=0;i<8;i++)
        {
                P2 = i<<2;

                P1_0 = 1;   //让P0的数据通过573
                P0 = reg_code1[buf[i]];
                P1_0 = 0;    //锁住这个数据,P0无法通过573

                //for(j=0;j<60000;j++);

                P1_1 = 1;
                P0 = reg_code1[buf1[i]];
                P1_1 = 0;    //锁住这个数据

        //        for(j=0;j<60000;j++);

                P1_2 = 1;
                P0 = reg_code1[buf2[i]];
                P1_2 = 0;    //锁住这个数据

                for(j=0;j<200;j++);
                P0 = 0;   //熄灭所有的段

        }
}

//获得时间
void get_time(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j;

        if(j++>50)
        {
                j = 0;
                time[2]++;  //秒
                if(time[2] > 59)
                {
                        time[2] = 0;
                        time[1] ++;
                        if(time[1] > 59)
                        {
                                time[1] = 0;
                                time[0] ++;
                                if(time[0] > 23)
                                {
                                        time[0] = 0;
                                }
                        }
                }

        }

}

仿真代码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2021-07-11):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h411Y7Hj?p=14,b站有全部的视频讲解,欢迎大家指教。

网友B:
能带动多少个取决于功率,10000位都可以。

网友C:
不用说51,上世纪90年代接触的KTV包房设备的点歌器,Intel的8031处理器,配合373锁存,显示30个数码管,20个按键,串口数据发送接收……

网友D(2021-09-14):
引用 网友B:
能带动多少个取决于功率,10000位都可以。

看到你说的点歌器,我联想到当年用过的8031为主控芯片的程控电话。每天处理的电话无穷尽……。
同意你的观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