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TC15F单片机捕获功能的问题

楼主(2021-07-10):
最近想试验下STC15F2K08A2的捕获功能,自用它测试一下脉冲的市电平持续时间。看STC15手册时有几个问题没看明白,请大神指点下。

当CCP_S0=0 CCP_S1=0时,脉冲应该从哪个脚输入,是P1.2吗,如果是,那么P1.0和P1.1脚用作什么,可能当普通I/O用吗?
下面的程序是从STC-ISP中直接粘贴过来的,我用试验板试了下,没有反应。
请用用过的大神指点下STC和捕获功能具体用法,谢谢。
/*---------------------------------------------------------------------*/
/* --- STC MCU Limited------------------------------------------------*/
/* --- STC15F4K60S4 系列 PCA实现16位捕获举例---------------------------*/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如果要在文章中应用此代码,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L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P_SW1       = 0xA2;             //外设功能切换寄存器1

#define CCP_S0 0x10                 //P_SW1.4
#define CCP_S1 0x20                 //P_SW1.5

sfr CCON        =  0xD8;           //PCA控制寄存器
sbit CCF0       =  CCON^0;         //PCA模块0中断标志
sbit CCF1       =  CCON^1;         //PCA模块1中断标志
sbit CR         =  CCON^6;         //PCA定时器运行控制位
sbit CF         =  CCON^7;         //PCA定时器溢出标志
sfr CMOD        =  0xD9;           //PCA模式寄存器
sfr CL          =  0xE9;           //PCA定时器低字节
sfr CH          =  0xF9;           //PCA定时器高字节
sfr CCAPM0      =  0xDA;           //PCA模块0模式寄存器
sfr CCAP0L      =  0xEA;           //PCA模块0捕获寄存器 LOW
sfr CCAP0H      =  0xFA;           //PCA模块0捕获寄存器 HIGH
sfr CCAPM1      =  0xDB;           //PCA模块1模式寄存器
sfr CCAP1L      =  0xEB;           //PCA模块1捕获寄存器 LOW
sfr CCAP1H     =   0xFB;           //PCA模块1捕获寄存器 HIGH
sfr CCAPM2      =  0xDC;           //PCA模块2模式寄存器
sfr CCAP2L      =  0xEC;           //PCA模块2捕获寄存器 LOW
sfr CCAP2H      =  0xFC;           //PCA模块2捕获寄存器 HIGH
sfr PCA_PWM0    =  0xf2;           //PCA模块0PWM寄存器
sfr PCA_PWM1    =  0xf3;           //PCA模块1PWM寄存器
sfr PCA_PWM2    =  0xf4;           //PCA模块2PWM寄存器

BYTE cnt;                           //存储PCA计时溢出次数
DWORD count0;                       //记录上一次的捕获值
DWORD count1;                       //记录本次的捕获值
DWORD length;                       //存储信号的时间长度(count1 - count0)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ACC = P_SW1;
   ACC &= ~(CCP_S0 | CCP_S1);     //CCP_S0=0 CCP_S1=0
   P_SW1 = ACC;                   //(P1.2/ECI, P1.1/CCP0, P1.0/CCP1, P3.7/CCP2)

// ACC = P_SW1;
// ACC &= ~(CCP_S0 | CCP_S1);     //CCP_S0=1 CCP_S1=0
// ACC |= CCP_S0;                 //(P3.4/ECI_2, P3.5/CCP0_2, P3.6/CCP1_2, P3.7/CCP2_2)
// P_SW1 = ACC;
//
// ACC = P_SW1;
// ACC &= ~(CCP_S0 | CCP_S1);     //CCP_S0=0 CCP_S1=1
//  ACC|= CCP_S1;                 //(P2.4/ECI_3, P2.5/CCP0_3, P2.6/CCP1_3, P2.7/CCP2_3)
// P_SW1 = ACC;

   CCON = 0;                       //初始化PCA控制寄存器
                                    //PCA定时器停止
                                    //清除CF标志
                                   //清除模块中断标志
   CL = 0;                         //复位PCA寄存器
   CH = 0;
   CCAP0L = 0;
   CCAP0H = 0;
   CMOD = 0x09;                    //设置PCA时钟源为系统时钟,且使能PCA计时溢出中断
   CCAPM0 = 0x21;                 //PCA模块016位捕获模式(上升沿捕获,可测从高电平开始的整个周期),且产生捕获中断
// CCAPM0 = 0x11;                 //PCA模块016位捕获模式(下降沿捕获,可测从低电平开始的整个周期),且产生捕获中断
// CCAPM0 = 0x31;                 //PCA模块016位捕获模式(上升沿/下降沿捕获,可测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宽度),且产生捕获中断

   CR = 1;                        //PCA定时器开始工作
   EA = 1;

    cnt= 0;
   count0 = 0;
   count1 = 0;

   while (1);
}

void PCA_isr() interrupt 7
{
   if (CCF0)
    {
       CCF0 = 0;
       if (CF && ((CCAP0H & 0x80) == 0))
       {
           CF = 0;
           cnt++;
       }
       count0 = count1;            //备份上一次的捕获值
       ((BYTE *)&count1)[3] = CCAP0L; //保存本次的捕获值
       ((BYTE *)&count1)[2] = CCAP0H;
       ((BYTE *)&count1)[1] = cnt;
       ((BYTE *)&count1)[0] = 0;
       length = count1 - count0;   //计算两次捕获的差值,即得到时间长度
       ((BYTE *)&length)[0] = 0;
    }
   if (CF)
    {
       CF = 0;
       cnt++;                      //PCA计时溢出次数+1
    }
}

网友A:
当CCP_S0=0 CCP_S1=0时,捕获功能脚选择的是P1.0和P1.1。例程是初始化CCP0/P1.1,CCAPM0 = 0x21使用P1.1脚测量(上升沿捕获,可测从高电平开始的整个周期),注意是脉冲周期。如果初始化CCAPM0 = 0x31                PCA0为16位捕获模式(上升沿/下降沿捕获,可测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宽度),则测量的是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CCP_S0=0 CCP_S1=0时,捕获功能脚选择的是P1.0和P1.1。例程是初始化CCP0/P1.1,CCAPM0 = 0x21使用P1.1脚 ...

谢谢指点,又跑了几遍程序,终于有反应了。至少方向对了,下一步再具体试试。又学了一些知识,谢谢!

楼主:
基础太差,例程中有好几处代码看不明白,请教下:
1. ACC = P_SW1;    //这里的P_SW1中的内容是多少或者值是多少?
2.ACC &= ~(CCP_S0 | CCP_S1);     //CCP_S0=0 CCP_S1=0。  为什么CCP_S0和CCP_S1都=0?
3.// ACC = P_SW1;
// ACC &= ~(CCP_S0 | CCP_S1);     //CCP_S0=1 CCP_S1=0。  这里CCP_S0=1是怎么得到的?
4.if (CF && ((CCAP0H & 0x80) == 0))    ((CCAP0H & 0x80) == 0是什么意思,在这里有什么作用?
哪位大神给解释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