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密码锁仿真程序 继电器表示开关

楼主:
继电器表示开关
蜂鸣器报警
密码显示
修改密码

#include<reg51.h>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num,flag,r;
uchar code table1[]="Please        ";
uchar code table2[]="enter password";
uchar code table3[]="012345";
uchar code table4[]="code is wrong!";
uchar code table5[]="you are right!";
uchar code table6[]="the second time!";
uchar code table7[]="the last time!";
uchar code table8[]="Input new code:";
uchar code table9[]="calling.....";
uchar code table10[]="password";
uchar code table11[]="    ";
uchar code table12[]="Modify right!!!";
uchar code table13[]="Input again:";
uchar code table14[]="Modify error!!!";
uchar init_pswd[4]={2,3,0,5};
uchar pswd[4]={0};
sbit lcdrs=P2^0; //LCD数据/指令(H/L)选择端
sbit lcdrw=P2^1;
sbit lcden=P2^2; //LCD使能
sbit P1_6=P1^6;
sbit P2_6=P2^6;//报警指示灯
sbit P2_7=P2^7;
sbit P3_7=P3^7; //蜂鸣器
/****************子函数声明*/
void delay(uint z);
void init();//初始化子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指令子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1);//写数据子函数
uint keyscan();
void mima();//密码处理子函数
void mima1();//修改密码函数
void Alarm(uchar t);//报警函数
/***************液晶驱动*/
void init()
{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e);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rw=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1)
{
lcdrs=1;
lcdrw=0;
P0=dat1;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子函数 z*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uint keyscan() //键盘扫描程序
{
P1=0xfe; //先选定第一行
temp=P1;
temp=temp&0xf8; //列线全为1,行线为0
while(temp!=0xf8)
{
delay(15); //延时去抖
temp=P1;
temp=temp&0xf8;
while(temp!=0xf8)
{
temp=P1;
switch(temp) //判断哪列按下
{
case 0xf6:num=0;flag=1;break;//第一列按下
case 0xee:num=1;flag=1;break;//第二列按下
case 0xde:num=2;flag=1;break;//第三列按下
}
while(temp!=0xf8)
{
temp=P1;
temp=temp&0xf8;
}
}
}
P1=0xfd; //选定第二行,列线为1
temp=P1;
temp=temp&0xf8;
while(temp!=0xf8)
{
delay(15);
temp=P1;
temp=temp&0xf8;
while(temp!=0xf8)
{
temp=P1;
switch(temp) //判断哪列按下
{
case 0xf5:num=3;flag=1;//第一列按下
break;
case 0xed:num=4;flag=1;//第二列按下
break;
case 0xdd:num=5;flag=1;//第三列按下
break;
}
while(temp!=0xf8)
{
temp=P1;
temp=temp&0xf8;
}
}
}
P1=0xfb;//选定第三行
temp=P1;
temp=temp&0xf8;
while(temp!=0xf8)
{
delay(15);
temp=P1;
temp=temp&0xf8;
while(temp!=0xf8)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f3:num=6;flag=1;break;
case 0xeb:num=7;flag=1;break;
case 0xdb:num=8;flag=1;break;
}
while(temp!=0xf8)
{
temp=P1;
temp=temp&0xf8;
}
}
}
return(num);
}
void main()
{
uchar m=0,w=0;
init();//LCD初始化
write_com(0x80); //第一行显示
for(r=0;r<15;r++)
{
write_data(table1[r]);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第二行显示
for(r=0;r<15;r++)
{
write_data(table2[r]);
delay(5);
}
write_com(0x0c);
do
{keyscan();}
while(num!=8); //等待开锁键按下
mima(); //密码输入处理函数
while((pswd[m]==init_pswd[m])&m<4)//密码比较
{
m++;
}
if(m>=4)//密码正确
{
P2_7=0;//开锁指示灯亮
keyscan();
while(flag==1&&num==6);//是否修改密码//
mima1();//修改密码函数
}
else//密码有误
{
m=0;
write_com(0x80+0x40);//显示第二行
for(r=0;r<14;r++)
{
delay(20);
write_data(table4[r]);
}
delay(500);
init();
for(r=0;r<16;r++)
{
delay(20);
write_data(table6[r]);
}
delay(500);
mima();
while((pswd[m]==init_pswd[m])&m<4)
{m++;}
if(m>=4)
{
P2_7=0;
mima1();
}
else
{
m=0;
write_com(0x80+0x40);
for(r=0;r<14;r++)
{
delay(20);
write_data(table4[r]);
}
delay(500);
init();
for(r=0;r<14;r++)
{
delay(20);
write_data(table7[r]);
}
delay(500);
mima();
while((pswd[m]==init_pswd[m])&m<4)
{m++;}
if(m>=4)
{
P2_7=0;
mima1();
}
else
{
init();
write_com(0x80+0x40);
for(r=0;r<13;r++)
{
delay(20);
write_data(table9[r]);
}
write_com(0x0c);
while(1)
{
P2_6=~P2_6;
delay(30);
Alarm(90);
Alarm(120);
}
}
}
}
}
void mima()//密码输入程序
{
uchar w=0;
init();
for(r=0;r<9;r++)
{
delay(20);
write_data(table10[r]);
}
do
{
flag=0;
keyscan();
write_com(0x80+9+w);
if(flag==1&&num<=5)
{
pswd[w]=num;
write_data(table3[num]);
w++;//输入密码
if(w==4)
write_com(0x0c);
}
if(flag==1&&num==7) //删除误输入的密码,即返回上一步.
{
w--; //删除密码
if(w==255)//删除完密码
w=w+1;
write_com(0x80+9+w);
write_data(table11[w+1]);
if(flag==1&&num<=3)
{
pswd[w]=num;
write_data(table3[num]);
}
}
}
while(w<=3);
}
void mima1()
{
uchar f=0,n=0,d=0;
write_com(0x80+0x40);
for(r=0;r<14;r++)
{
delay(20);
write_data(table5[r]);
}
delay(500);
do
{
num=9;//按键不显示,锁住按键
keyscan();
}
while(num!=6);
if(flag==1&&num==6)
{
init();
P2_7=0;
for(r=0;r<15;r++)
{
delay(20);
write_data(table8[r]);
}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80+0x40+n);
write_com(0x0e);
}
do
{
num=9;//按键不显示, 锁住按键
keyscan();
write_com(0x80+0x40+n);
if(flag==1&&num<=5)
{
init_pswd[n]=num;
write_data(table3[num]);
n++;
if(n==4)
write_com(0x0c);
}
if(flag==1&&num==7)//删除 误输入的密码,即返回上一步
{
n--;
if(n==255)
n=n+1;
write_com(0x80+0x40+n);
write_data(table11[n]);
if(flag==1&&num<=3)//显示0-5键值
{
pswd[n]=num;

write_data(table3[num]);
}
}
}
while(n<=3);
init();
for(r=0;r<12;r++)
{
delay(20);
write_data(table13[r]);
}
do
{
flag=0;//锁住按键
keyscan();
write_com(0x80+0x40+d);
if(flag==1&&num<=5)
{
pswd[d]=num;
write_data(table3[num]);
d++;
if(d==4)
write_com(0x0c);
}
if(flag==1&&num==7)//删除误输入的密码,即返回上一步.
{
d--;
if(d==255)
d=d+1;
write_com(0x80+0x40+d);
write_data(table11[d+1]);
if(flag==1&&num<=3)
{
pswd[d]=num;
write_data(table3[num]);
}
}
}
while(d<=3);
while((pswd[f]==init_pswd[f])&f<4)
{
        f++;
}
if(f>=4)//密码正确
{
init();
for(r=0;r<15;r++)
{
……………………

仿真程序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