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02A显示和按键控制成果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1-07-11):
3PZ_}K)19{4QNH1Y1X_~Z~6.png

/********************************************************************************
通过按键控制3个继电器开关,并在1602A液晶显示屏上显示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P3^4;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3^6;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3^5;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sbit key_s2 = P3^0;//独立按键S2
sbit key_s3 = P3^1;//独立按键S3
sbit key_s4 = P3^2;//独立按键S4
sbit key_s5 = P3^3;//独立按键S5
sbit M1= P1^0;
sbit M2= P1^1;
sbit M3= P1^2;
sbit beep= P2^3;
uchar j;
uchar flag;//定义标志位
uchar code tab1[]="welcome to you  ";  //要显示什么就在这儿改
uchar code tab2[]="enter       exit";  //要显示什么就在这儿改
uchar code tabhang1[]="motor: M1 M2 M3 "; //要显示什么就在这儿改
uchar code tab00[]="enter 000   exit";
uchar code tab01[]="enter 001   exit";
uchar code tab02[]="enter 010   exit";
uchar code tab03[]="enter 011   exit";
uchar code tab04[]="enter 100   exit";
uchar code tab05[]="enter 101   exit";
uchar code tab06[]="enter 110   exit";
uchar code tab07[]="enter 111   exit";
void delay(uint del)   //延时1ms
{
uint i,j;
for(i=0;i<del;i++)
   for(j=0;j<=168;j++);
}
void writecmd(uchar com)  //写指令
{
E=0;
RS=0;
RW=0;
P0=com;
delay(2);
E=1;
delay(2);
E=0;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写数据
{
  E=0;
  RS=1;
  RW=0;
  P0=dat;
  delay(2);
  E=1;
  delay(2);
  E=0;

}
void kaiji()                //开机主页
{

                        writecmd(0x80);    //告诉液晶在哪个地方显示 (设置地址指针)//80H+00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1[j]);
                                             delay(2);
                                   }
                                   writecmd(0x80+0x40); //再设置第二行的起始位置80H+40H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2[j]);
                                                                    delay(2);
                                                                 }
}
void delay1(uint z)        //延时子函数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void init(void)               //初始化
{
delay(15);
writecmd(0x38);
delay(5);
writecmd(0x38);
delay(5);
writecmd(0x38);
writecmd(0x38);
writecmd(0x08);
writecmd(0x01);
writecmd(0x06);
writecmd(0x0c);
M1=0;
M2=0;
M3=0;
kaiji();
}
void moshi0()
{
        writecmd(0x80);    //告诉液晶在哪个地方显示 (设置地址指针)//80H+00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hang1[j]);
                     delay(2);
         }
         writecmd(0x80+0x40); //再设置第二行的起始位置80H+40H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00[j]);
                                delay(2);
                  }
        if(key_s2==0)
        {        delay1(10);
                if(key_s2 == 0)
                        {
                                M1=0;
                                M2=0;
                                M3=0;
                                while(!key_s2);//松手检测
                        }
        }

}
void moshi1()
{
        writecmd(0x80);    //告诉液晶在哪个地方显示 (设置地址指针)//80H+00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hang1[j]);
                     delay(2);
          }
        writecmd(0x80+0x40); //再设置第二行的起始位置80H+40H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01[j]);
                                delay(2);
                   }
        if(key_s2==0)
        {        delay1(10);
                if(key_s2 == 0)
                        {
                                M1=0;
                                M2=0;
                                M3=1;
                                while(!key_s2);//松手检测
                        }
        }

if(key_s5==0)
        {        delay1(10);
                if(key_s5== 0)
                        {
                                M1=0;
                                M2=0;
                                M3=0;
                                while(!key_s5);//松手检测
                        }
        }

}
void moshi2()
{
                                                                  writecmd(0x80);    //告诉液晶在哪个地方显示 (设置地址指针)//80H+00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hang1[j]);
                                             delay(2);
                                   }
                                   writecmd(0x80+0x40); //再设置第二行的起始位置80H+40H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02[j]);
                                                                    delay(2);
                                                                  }
if(key_s2==0)
        {        delay1(10);
                if(key_s2 == 0)
                        {
                                M1=0;
                                M2=1;
                                M3=0;
                                while(!key_s2);//松手检测
                        }
        }

if(key_s5==0)
        {        delay1(10);
                if(key_s5== 0)
                        {
                                M1=0;
                                M2=0;
                                M3=0;
                                while(!key_s5);//松手检测
                        }
        }
}
void moshi3()
{
                 writecmd(0x80);    //告诉液晶在哪个地方显示 (设置地址指针)//80H+00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hang1[j]);
                     delay(2);
          }
        writecmd(0x80+0x40); //再设置第二行的起始位置80H+40H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03[j]);
                                delay(2);
                  }
        if(key_s2==0)
        {
                delay1(10);
                if(key_s2 == 0)
                        {
                                M1=0;
                                M2=1;
                                M3=1;
                                while(!key_s2);//松手检测
                        }
        }

        if(key_s5==0)
        {        delay1(10);
                if(key_s5== 0)
                        {
                                M1=0;
                                M2=0;
                                M3=0;
                                while(!key_s5);//松手检测
                        }
        }
}
void moshi4()
{
                writecmd(0x80);    //告诉液晶在哪个地方显示 (设置地址指针)//80H+00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hang1[j]);
                     delay(2);
         }
        writecmd(0x80+0x40); //再设置第二行的起始位置80H+40H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04[j]);
                                delay(2);

        }
        if(key_s2==0)
        {        delay1(10);
                if(key_s2 == 0)
                        {
                                M1=1;
                                M2=0;
                                M3=0;
                                while(!key_s2);//松手检测
                        }
        }

        if(key_s5==0)
        {        delay1(10);
                if(key_s5== 0)
                        {
                                M1=0;
                                M2=0;
                                M3=0;
                                while(!key_s5);//松手检测
                        }
        }
}
void moshi5()
{
     writecmd(0x80);    //告诉液晶在哪个地方显示 (设置地址指针)//80H+00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hang1[j]);
                     delay(2);
         }
        writecmd(0x80+0x40); //再设置第二行的起始位置80H+40H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05[j]);
                                delay(2);

         }

        if(key_s2==0)
        {        delay1(10);
                if(key_s2 == 0)
                        {
                                M1=1;
                                M2=0;
                                M3=1;
                                while(!key_s2);//松手检测
                        }
        }
        if(key_s5==0)
        {        delay1(10);
                if(key_s5== 0)
                        {
                                M1=0;
                                M2=0;
                                M3=0;
                                while(!key_s5);//松手检测
                        }
        }
}
void moshi6()
{
                writecmd(0x80);    //告诉液晶在哪个地方显示 (设置地址指针)//80H+00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hang1[j]);
                     delay(2);
         }
                writecmd(0x80+0x40); //再设置第二行的起始位置80H+40H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06[j]);
                                delay(2);
                   }
        if(key_s2==0)
        {
                delay1(10);
                if(key_s2 == 0)
                        {
                                M1=1;
                                M2=1;
                                M3=0;
                                while(!key_s2);//松手检测
                        }
        }
        if(key_s5==0)
        {        delay1(10);
                if(key_s5== 0)
                        {
                                M1=0;
                                M2=0;
                                M3=0;
                                while(!key_s5);//松手检测
                        }
        }
}
void moshi7()
{
                writecmd(0x80);    //告诉液晶在哪个地方显示 (设置地址指针)//80H+00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hang1[j]);
                     delay(2);
          }
         writecmd(0x80+0x40); //再设置第二行的起始位置80H+40H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07[j]);
                                delay(2);
                                                                  }
        if(key_s2==0)
        {
                delay1(10);
                if(key_s2 == 0)
                        {
                                M1=1;
                                M2=1;
                                M3=1;
                                while(!key_s2);//松手检测
                        }
        }

        if(key_s5==0)
        {        delay1(10);
                if(key_s5== 0)
                        {
                                M1=0;
                                M2=0;
                                M3=0;
                                while(!key_s5);//松手检测
                        }
        }
}
void keyscan()
{
        if(key_s2==0)
        {        delay1(10);
                if(key_s2 == 0)
                        {
                                 moshi0();
                                while(!key_s2);//松手检测
                        }
        }
        if(key_s4==0)
        {        delay1(10);
                if(key_s4 == 0)
                        {
                                flag++;
                                if(flag==9)
                                flag=1;
                                while(!key_s4);//松手检测
                        }
        }
        if(key_s3==0)
        {        delay1(10);
                if(key_s3 == 0)
                        {
                                flag--;
                                if(flag==0)
                                flag=8;
                                while(!key_s3);//松手检测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delay(20);
                switch(flag)
                        {
                                     case 1: moshi0(); break;
                                     case 2: moshi1(); break;
                                     case 3: moshi2(); break;
                                     case 4: moshi3(); break;
                                     case 5: moshi4(); break;
                                    case 6: moshi5(); break;
                                      case 7: moshi6(); break;
                               case 8: moshi7(); break;
                                      default: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