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某MCU,看外宣材料说是MCU+安全,这个实用吗?

楼主:
目前是小白,还想请教一下各位专业人士。
对比起ST、GD的MCU,国民技术的MCU靠谱吗?

如果可以的话,还请大家能解释的稍微详细一些。

万分的感谢,跪谢。

网友A(2021-07-11):
这是我见过的,最"诚实"的国产单片机数据手册
在工控,汽车,生命科技(理疗仪按摩器之类的不算),电力(PLC,其实很多就是订制的AVR或者其它的单片机),很少看到国产单片机的影子的,虽然有些的外企的芯片是在大陆生产的,但它并是国产品牌
STC8G我碰到过,用来做LED手电,LED驱动IC是高频的,驱动IC一启动,单片机ADC就不准确......

网友B:
国民技术的MCU没用过,但部分国产的坑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民技术的MCU没用过

谢谢您哈。
如果不打扰的话,方便稍微详细说一下国产的坑大概是什么吗?国产很多都是扒的ST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会有坑呢?

网友D:
比如有些单片机不能接受负压

网友E:
其实只要功能满足要求。国产和进口的基本上没什么区别,以前一直用进口单片机,从来不怪单片机硬件有问题,后来一直用STC,用了国产的后,自己程序问题,经常怪芯片不好,国产的ADC用了一些,开始感觉有问题,其实确有问题的是自己,国产和进口的芯片使用有点不一样,但不是没法用,需要用一些方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哈。
如果不打扰的话,方便稍微详细说一下国产的坑大概是什么吗?国产很多都是扒的ST的,是什么原 ...

很多隐藏的坑,用了才知道; 究其源头 肯定是为了节约成本,该做的电路简化了,省了芯片面积,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G:
现在国产单片机也正在崛起,不要小看国产。只要用好都是一样的

网友H:
国产单片机感觉像某些合资车,不是不能开,是减配了。在非重要场合,减配了的也可以用。

网友I:
安全,是看你自己用,反正直接吃下去都不安全。
国产电动车出事一般说产品问题,TSL出问题肯定是驾驶的问题,大概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