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RMS to DC芯片AD736的外围电路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电容检测的项目,想法是用运放的输入输出关系来估计电容值,不同幅值的正弦波对应不同的待测电容值,然后就用到了AD736这芯片。一开始我是按照手册里说的低阻抗交流耦合电路来搭,如图1所示,2脚vin输入接地,1脚输入,但是各种仿真测试都得不到正确的结果;然后改成手册里面test  circuit的方案,2脚vin输入进去,1脚做耦合,我也先做了仿真进行测试,如图2电路(为了单独测试已将vin与前级输出断开),在proteus里面测试,可以得到真有效值,但是一样的激励和电路在Multisim里面就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这是不是因为Multisim的AD736模型有点问题?还是我的应用电路方案有问题,希望有接触过的大佬能解答。

网友A(2021-07-12):
不急!
首先测量方案在理论上要说得通。
例如:【用运放的输入输出关系来估计电容值,不同幅值的正弦波对应不同的待测电容值】
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能给出一个公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急!
首先测量方案在理论上要说得通。
例如:【用运放的输入输出关系来估计电容值,不同幅值的正弦波对 ...

考虑理想情况下分析时,只接入电容C1与待测电容Cx,根据运放的负反馈虚短得到输出电压Uo=-C1/Cx*Ui,相当于把基本的反相比例放大电路里面的电阻改成阻抗来看,但是纯这样有个问题电容没有放电回路,因此Cx不断充电输出很快达到饱和,运放进入非线性区,实际起不到效果,所以就在反馈电容上并联一个大阻抗电阻来提供回路。由于并联,Cx的阻抗远小于1MΩ,反馈回路仍由Cx主导。同时同相端匹配电阻来控制失调电压输出的直流偏置,您看看这样是否有道理? 这部分我仿真的结果倒是和预计相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