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6不是开源的?那为什么Linux也支持x86呢?

楼主(2021-07-11):
比如rtos在x86也只能运行模拟器,却无法编译为启动盘镜像。

网友A:
ARM不是开源的,那为什么Linux也支持ARM呢?

网友B:
x86 代表一种计算机处理器体系结构,最初以 Intel 8086 为起点。今天,术语 x86 代表与在 x86 处理器平台上运行的原始指令集兼容的任何 32 位微处理器。 x86 代表了一个庞大的个人计算机家族,因此,Linux 在 PC 上运行时必须支持它。

网友C:
赞同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