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显示例程(导航旋钮组合框)无字库的

楼主(2021-07-11):
带你玩转LCD12864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BUS P1

#endif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N = P2^2;
sbit CS1 = P2^4;
sbit CS2 = P2^5;
sbit PIN4 =P3^0;
sbit PIN3 =P3^1;
sbit PIN1 =P3^2;
void delay300ms();           //延时300ms
void Delay2ms(void);         //延时20ms
void Init(void);                                            //初始化
void OnOff(uchar onoff);      //屏幕开关
void Clear(void);             //清屏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  //写数据
void Select_Screen(uchar cs); //选择左右半屏
void Set_Page(uchar page);    //页选择函数
void Set_Row(uchar row);      //行选择函数
void Set_Rank(uchar rank);    //列选择函数
void Show_Im_128x64(uchar *Im);  //128x64图像显示
void Show_Im_64x64(uchar screen,uchar *Im);  //64x64图像显示
void Show_ImWo_32x32(uchar screen,uchar page,uchar rank,uchar *ImWo);  //32x32字符显示
void Show_ImWo_16x16(uchar screen,uchar page,uchar rank,uchar *ImWo);  //16x16字符显示
void Show_Num_16x64(uchar screen,uchar page,uchar *Num);               //16x64数字显示
void Show_Menu(bit sel,uchar screen,uchar page,uchar *menu);          //菜单显示

//延时2ms
void Delay2ms()
{
        uchar i, j;
        i = 1;
        j = 5;
        do
        {
                while (--j);
        } while (--i);
}

//300ms
void delay300ms()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3;
        j = 26;
        k = 22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初始化屏幕
void Init(void)
{
        Select_Screen(0);
        OnOff(1);
        Clear();

        Select_Screen(1);
        OnOff(1);
        Clear();

}

//屏幕开关
void OnOff(uchar onoff)
{
        onoff = onoff | 0x3E;  //0关1开
        Write_Com(onoff);
}

//清屏
void Clear(void)
{
        uchar i,j;
        Set_Page(0);
        Set_Row (0);
        Set_Rank(0);
        for(i = 0;i < 8;i++){
                Set_Page(i);
                for(j = 0;j < 64;j++){
                        Write_Data(0x00);
                }
        }
}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 = 0;RW = 0;EN = 0;
        DATABUS = com;
        EN = 1;
        Delay2ms();
        EN = 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
{
        RS = 1;RW = 0;EN = 0;
        DATABUS=Data;
        EN = 1;
        Delay2ms();
        EN = 0;
}

//屏幕选择函数
void Select_Screen(uchar cs)
{
        switch(cs){
                case 0:CS1 = 1;CS2 = 0;break;   //左半屏
                case 1:CS1 = 0;CS2 = 1;break;   //右半屏
                default: CS1 = 1;CS2 = 0;break;
        }
}

void Set_Page(uchar page)
{
        page = 0xB8 | page;
        Write_Com(page);
}

void Set_Row(uchar row)
{
        row = 0xC0 | row;
        Write_Com(row);
}

void Set_Rank(uchar rank)
{
        rank = rank & 0x3F;
        rank = rank | 0x40;
        Write_Com(rank);
}

//128x64图像
void Show_Im_128x64(uchar *Im)
{
        uchar i,j;
        Select_Screen(0);   //左半
        for(i = 0;i < 8;i++){
                Set_Page(i);
                for(j = 0;j < 64;j++){
                        Write_Data(Im[i*128+j]);
                }
        }

        Select_Screen(1);   //右半
        for(i = 0;i < 8;i++){
                Set_Page(i);
                for(j = 64;j < 128;j++){
                        Write_Data(Im[i*128+j]);
                }
        }

}

void Show_Im_128x32(uchar *Im)
{
        uchar i,j;
        Select_Screen(0);   //左半
        for(i = 0;i < 4;i++){
                Set_Page(i);
                for(j = 0;j < 64;j++){
                        Write_Data(Im[i*128+j]);
                }
        }

        Select_Screen(1);   //右半
        for(i = 0;i < 4;i++){
                Set_Page(i);
                for(j = 64;j < 128;j++){
                        Write_Data(Im[i*128+j]);
                }
        }

}

//64x64
void Show_Im_64x64(uchar screen,uchar *Im)
{
        uchar i, j;
        Select_Screen(screen);
        for(i = 0;i < 8;i++){
                Set_Page(i);
                for(j = 0;j < 64;j++){
                        Write_Data(Im[i*64+j]);
                }
        }
}

//32x32
void Show_ImWo_32x32(uchar screen,uchar page,uchar rank,uchar *ImWo)
{
        uchar i, j;
        //Init();
        Select_Screen(screen);
        for(i = 0;i < 4;i++){
                Set_Page(page+i);
                Set_Rank(rank);
                for(j = 0;j < 32;j++){
                        Write_Data(ImWo[i*32+j]);
                }
        }
}

//16x16
void Show_ImWo_16x16(uchar screen,uchar page,uchar rank,uchar *ImWo)
{
        uchar i, j;
        //Init();
        Select_Screen(screen);
        for(i = 0;i < 2;i++){
                Set_Page(page+i);
                Set_Rank(rank);
                for(j = 0;j < 16;j++){
                        Write_Data(ImWo[i*16+j]);
                }
        }
}

//16x64
void Show_Num_16x64(uchar screen,uchar page,uchar *Num)
{
        uchar i, j;
        Select_Screen(screen);
        Set_Page(page);
        for(i = 0;i < 8;i++){
                for(j = 0;j < 8;j++){
                        Write_Data(Num[16*i+j]);
                }
        };
        Set_Page(page+1);
        for(i = 0;i < 8;i++){
                for(j = 0;j < 8;j++){
                        Write_Data(Num[16*i+j+8]);
                }
        };
}

//菜单
void Show_Menu(bit sel,uchar screen,uchar page,uchar *menu)
{
        uchar n;
        if(sel) n=128;
        else n=0;

        Show_ImWo_16x16(screen,page,0,&menu[0+n]);
        Show_ImWo_16x16(screen,page,16,&menu[32+n]);
        Show_ImWo_16x16(screen,page,32,&menu[64+n]);
        Show_ImWo_16x16(screen,page,48,&menu[96+n]);

}

bit Click; //单击信号
bit D_Click;
bit Clock_Wise;   //顺时针信号
bit A_Clock_Wise; //逆时针信号
                uchar sta=0;

//"熊猫",128*64
uchar code panda[]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03,0xAB,0xAB,0xA9,0xAA,0xAB,0xAB,0xAB,0x03,0xFF,0xFF,0xFF,0xFF,
0xBF,0xCF,0xFF,0xFC,0xC6,0xBE,0xBE,0xBA,0xA6,0xBE,0xBE,0x8C,0xFF,0xF7,0xCF,0xFF};/*"?",3*/

//判断单击信号
void Click_Flag()
{
        uchar sta[3]={0,0,0};

        if(PIN4==0){
                Delay2ms();                //????(???????,??????????)
                if(PIN4==0);sta[0]=1;     //?????
                Delay2ms();
                if(PIN4==1) sta[1]=1;     //????
                Delay2ms();
                if(PIN4==0) sta[2]=1;     //?????*/

                Click = sta[0];           //???????

                D_Click = sta[0]&sta[1]&sta[2];  //???????

                while(!PIN4);             //????(??????CPU????,???)
        }
}

//中断
void inter()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Current_PIN3_status,flag,Last_PIN3_status;
                        Last_PIN3_status = PIN3;
                        while(!PIN1)
                        {
                                Current_PIN3_status = PIN3;
                                flag = 1;
                        }
                        if(flag == 1)
                        {
                                flag = 0;
                                if((Last_PIN3_status)==0&&(Current_PIN3_status==1))
                                Clock_Wise = 1;//顺时针
                                if((Last_PIN3_status)==1&&(Current_PIN3_status==0))
                                A_Clock_Wise = 1;//逆时针
                        }
}

//选择菜单1
void show_menu1 ()
{
                Clock_Wise=0;//???????
                A_Clock_Wise=0;//???????
                Show_Menu(1,0,0,menu1);
                Show_Menu(0,0,2,menu2);
                Show_Menu(0,0,4,menu3);

}

//选择菜单2
void show_menu2 ()
{
        Clock_Wise=0;
        A_Clock_Wise=0;
        Show_Menu(0,0,0,menu1);
        Show_Menu(1,0,2,menu2);
        Show_Menu(0,0,4,menu3);

}

//选择菜单3
void show_menu3 ()
{
        Clock_Wise=0;
        A_Clock_Wise=0;
        Show_Menu(0,0,0,menu1);
        Show_Menu(0,0,2,menu2);
        Show_Menu(1,0,4,menu3);
}

void show_menu1_1 ()
{
                Clock_Wise=0;
                A_Clock_Wise=0;
                Show_Menu(1,1,0,menu1_1);
                Show_Menu(0,1,2,menu1_2);
                Show_Menu(0,1,4,menu1_3);

}

void show_menu1_2 ()
{
        Clock_Wise=0;
                A_Clock_Wise=0;
                Show_Menu(0,1,0,menu1_1);
                Show_Menu(1,1,2,menu1_2);
                Show_Menu(0,1,4,menu1_3);

}

void show_menu1_3 ()
{
        Clock_Wise=0;
                A_Clock_Wise=0;
                Show_Menu(0,1,0,menu1_1);
                Show_Menu(0,1,2,menu1_2);
                Show_Menu(1,1,4,menu1_3);

}

void main()
{
        bit toHead;

        IE = 0X81;     //总中断
        IT0 = 1;      //下降沿触发中断
        Init();
        while(1)
{
                Show_Im_128x64(panda);              //欢迎界面
//                Delay300ms();
        //        Show_ImWo_32x32(1,0,0,wang);
        //        Show_ImWo_32x32(1,0,32,hao);
        //        Show_Num_16x64(1,5,stunum);
                Click_Flag();                //判断单击
                if(Click)
                {
                        Click=0;
                        Select_Screen(0);Clear();
                        Select_Screen(1);Clear();
                        while(1)
                        {
                        if(D_Click)break;
                                A_Clock_Wise=0;
                                Clock_Wise=0;
                                toHead=0;
                                show_menu1 ();//初始选中菜单1
                                if(A_Clock_Wise)//逆时针旋转
                                {
                                        A_Clock_Wise=0;
                                        Clock_Wise=0;
                                        while(1)
                                        {
                                                if(toHead)break;
                                           show_menu3 ();//选中菜单3
                                                Click_Flag();
                                        if(Click) while(1){Show_Im_128x64(name);delay300ms();delay300ms();delay300ms();if(A_Clock_Wise){A_Clock_Wise=0;Click=0;Select_Screen(0);Clear();
                        Select_Screen(1);Clear();break;}
                                        }
                                                if(Clock_Wise){Clock_Wise = 0;A_Clock_Wise=0;break;}//顺时针旋转break                选中1
                                                if(A_Clock_Wise) //逆时针旋转
                                                {
……………………

所有代码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