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迷你示波器程序,基STC15f104w的迷你波形显示装置制作

楼主(2021-07-12):
代码如下,利用PCF8591和iic采集模拟信号然后通过iic接口的OLED显示出来
代码不完善有BUG,望大神斧正!
这个示波器推荐输入电压0-5V,显示的时候右上角会显示实时电压(单位毫伏)
但是由于前置硬件的存在输入超过5V的电压甚至是负电压也是可以的,但是超过±5V的电压会被钳位二极管钳住到±5V

电路原理图如下:

电路图

电路图

  1. /*********************************************************************************
  2. * 【函数功能】: DA-AD实验/ADC示波器显示
  3. * 【使用说明】: 单片机:STC89C52/STC15F104w
  4.          1 光敏电阻
  5.                                  2 热敏电阻
  6.                                  3 输入端
  7.                                  4 可调0-5V电压(蓝色电位器调节)
  9. **********************************************************************************/
  10. /********************************************************************************************/

  11. #include<stc15.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12. #include <I2C.H>

  1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14. #define  PCF8591 0x90    //PCF8591 地址
  15. int xx=0;int y11,y22;

//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AD_CHANNEL;
unsigned int  D[32];
int ii,hh;

  // 函数申明

void delay(uchar i);
bit DACconversio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Val);
bit ISend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IRcvByte(unsigned char sla);

//******************************************************************/
int main()
{
  oled_init();//初始化
        /*oled_wr_byte(0x2e,0);//关滚动
  oled_showstring(0,0,"TM VALUE",16);
  oled_showstring(0,2,"PR VALUE",16);
  oled_showstring(0,4,"NO VALUE",16);
  oled_showstring(0,6,"AR VALUE",16);*/
        while(1)
        {
        oled_DrawLine(0,0,0,63);
                oled_DrawLine(0,63,127,63);
        /********以下AD-DA处理*************/
        for(xx=0;xx<128;xx++)
                {
            switch(AD_CHANNEL)
                {
                        case 0: ISendByte(PCF8591,0x41);
                             D[0]=IRcvByte(PCF8591);  //ADC0 模数转换1      光敏电阻
                                 break;

                        case 1: ISendByte(PCF8591,0x42);
                             D[1]=IRcvByte(PCF8591);  //ADC1  模数转换2          热敏电阻
                                 break;

                        case 2: ISendByte(PCF8591,0x43);
                             D[2]=IRcvByte(PCF8591);  //ADC2        模数转换3           输入端
                                 break;

                        case 3: ISendByte(PCF8591,0x40);
                             D[3]=IRcvByte(PCF8591);  //ADC3   模数转换4           可调0-5v
                                 break;

                        case 4: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 D[4]); //DAC          数模转换
                             break;

                }

              D[4]=D[2];//把模拟输入采样的信号 通过数模转换输出

           if(++AD_CHANNEL>4) AD_CHANNEL=0;
          ii=map(D[2],0,255,63,9);
                hh=map(D[2],0,255,0,5000);
           /********以下将AD的值通过OLED显示*************/
         oled_shownum(64,0,hh,4,32);
    //oled_shownum(80,1,ii,3,32);
   Setpos(xx,ii);
         delay(200);

        }
                oled_clear();
        }
}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
DAC 变换, 转化函数
*******************************************************************/
bit DACconversio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Val)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控制字节
   //if(ack==0)return(0);
   SendByte(Val);            //发送DAC的数值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ADC发送字节[命令]数据函数
*******************************************************************/
bit ISend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ADC读字节数据函数
*******************************************************************/
unsigned char IRcvByte(unsigned char sla)
{  unsigned char c;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1);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c=RcvByte();          //读取数据0

   Ack_I2c(1);           //发送非就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c);
}

void oled_init(void)//初始化ssd1306
{
    delay_ms(500);//延时(必须有)
    oled_wr_byte(0xAE,0);//关闭oled面板
    oled_wr_byte(0x00,0);//设置低位列地址
    oled_wr_byte(0x10,0);//设置高位列地址
    oled_wr_byte(0x40,0);//设置起始行地址设置映射RAM显示起始行(0x00~0x3F)
    oled_wr_byte(0x81,0);//--设置对比度控制寄存器
    oled_wr_byte(0xCF,0);//设置SEG输出电流亮度
    oled_wr_byte(0xA1,0);//设置分段/列映射0xa0左右反置 0xa1型正常
    oled_wr_byte(0xC8,0);//设置COM/行扫描方向0xc0上下反置 0xc8型正常
    oled_wr_byte(0xA6,0);//设置正常显示
    oled_wr_byte(0xA8,0);//设置复用比(1到64)
    oled_wr_byte(0x3F,0);//1/64负载
    oled_wr_byte(0xD3,0);//设置显示偏移映射RAM计数器(0x00~0x3F)
    oled_wr_byte(0x00,0);//不补偿
    oled_wr_byte(0xD5,0);//设置显示时钟分频比/振荡器频率
    oled_wr_byte(0x80,0);//设置分频比,将时钟设置为100帧/秒
    oled_wr_byte(0xD8,0);
    oled_wr_byte(0x05,0);
    oled_wr_byte(0xD9,0);//设置预充电时间
    oled_wr_byte(0xF1,0);//将预充电设置为15个时钟,放电设置为1个时钟
    oled_wr_byte(0xDA,0);//设置com引脚硬件配置
    oled_wr_byte(0x12,0);//
    oled_wr_byte(0xDB,0);//设置vcomh
    oled_wr_byte(0x40,0);//设置VCOM取消选择级别
    oled_wr_byte(0x20,0);//设置页面寻址模式(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0);//
    oled_wr_byte(0x8D,0);//设置电荷泵启用/禁用
    oled_wr_byte(0x14,0);//设置(0x10)禁用
    oled_wr_byte(0xA4,0);//禁用整个显示打开(0xa4/0xa5)
    oled_wr_byte(0xA6,0);//禁用反转显示打开(0xa6/a7)
    oled_wr_byte(0xAF,0);//打开oled面板
    fill_picture(0x00);//初始清屏
    oled_set_pos(0,0);//初始光标
}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效果

效果

以上3个文件下载(需要自己建立Keil工程):

网友A:
没什么用啊。。这速度没谁了,,,555都测不了

网友B:
从你这速度可以猜测出你是采集一次显示一次,给你个建议,做个缓存,采集一页的数据之后再显示,这样至少解决你这缓慢显示的问题。就每次刷新一页。

网友C(2023-04-24):
太慢了吧!!!

网友D:
STC公司出了一个示波器例子,500K采样50K带宽的,可以去他们官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