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单片机+AD7091R无法正常显示输入

楼主(2021-07-12):
各位大佬,我想用AD读取下电压,通过LCD显示,单片机用的STC12C5A60S2,20M外接晶振,1T的工作模式,AD用的AD7091R,这个AD是SPI的方式通信,但是写完程序调试不出结果,有没有输入都是显示4.99V,感觉是AD的DO引脚接的单片机引脚一直高电平的结果,AD貌似没有工作,AD前面接了AD820滤波,当有输入的时候测820输出和AD7091输入都是没问题的,麻烦各位大佬给看看程序有啥问题,感激不尽。
这个图引脚不对,AD的几个引脚从上到下是3.2-3.5
</blockquote></div><div><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tool.h"

//ADC signal pin defination
sbit ad_do = P3^2;
sbit ad_cs = P3^3;
sbit ad_cvt = P3^4;
sbit ad_clk = P3^5;

//ADC7091R Reset
void adc_reset(void){
        unsigned char i;

        ad_cvt = 0;        Delay1us();
        ad_cvt = 1;        Delay1us();
        ad_cs = 0;  Delay1us();

        for(i=0;i<4;i++){
                ad_clk = 1; Delay1us();
                ad_clk = 0; Delay1us();
        }

        ad_cs = 1;
        ad_cvt = 0; Delay1us();
        ad_cvt = 1;

        for(i=0;i<12;i++){
                ad_clk = 1; Delay1us();
                ad_clk = 0; Delay1us();
        }

}

//ADC7091 Initialization
void adc_init(void){

        ad_cvt = 1;
  ad_cvt = 0;
        ad_cvt = 1;Delay1us();
  ad_cs  = 0;

}

//ADC7091 Converst progress
uint adc_conv(void){
  uchar i=0;
        uint dat=0;
  adc_init();

  for(i=0; i<12; i++){
                ad_clk = 1;

                dat <<= 1;Delay1us();
                if(ad_do) dat |= 0x0001;
                Delay1us();
                ad_clk = 0;Delay1us();

  }

  ad_cs = 1;
        return dat;
}

主程序
#include "adc7091.h"
#include "IIC_1602.h"

void Delay1000ms()                //@20.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76;
        j = 255;
        k = 241;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数据
        uchar i=0;
        uint ad_res;
        uint ad_view = 0;
        //IO口和LCD初始化
        IO_Init();
        init();
        init_lcd();
        adc_reset();
        //adc_init();

        while(1){
                ad_res = adc_conv();

                ad_view = (ad_res*250.0/4095.0);
                bit_dis(ad_view);
                yuanshi(ad_res);
                ShowString(1,1,"V:");
                write_date(yuanshi_arr[3]);
                write_date(yuanshi_arr[2]);
                write_date(yuanshi_arr[1]);
                write_date(yuanshi_arr[0]);

                ShowString(2,1,"Voltage:");
                write_date(res_arr[2]);
                write_date('.');
                write_date(res_arr[1]);
                write_date(res_arr[0]);

                //init_lcd();
                //Delay1000ms();Delay1000ms();
        }
}

网友A:
仔细读手册:
1、数据是串行工作的,每位数据的切换是需要时间的,切换位数(CLK)不要超过允许的时间。
2、数据切换后,要等数据稳定了再读取,要防止读到数据的边沿上。
3、AD转换需要时间,当下达开始转换之后,要确保转换已结束了,这时再读数据。

网友A:
以上你做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读手册:
1、数据是串行工作的,每位数据的切换是需要时间的,切换位数(CLK)不要超过允许的时间。
...

感谢您的回复,首先为了让转换结束再读数据,我在convst引脚置1后延时1us,是满足转换时间的650ns的,然后您说的数据读取时的切换位数不超过允许时间,手册里给了最小值,我在CLK每次转换后也延时1us,读取频率远没有到允许的最大值50MHz,最后您说的防止读到数据边缘该如何操作呢,我程序里就是参考0832的读取做的。
这是手册里的时序规格要求,红色划掉的是最小值。

网友B:
stc不是有自带a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不是有自带ad吗

是,但是目前电路已经设计好了,就想着能用就用吧,之前用过0832没啥问题,换了个结果调不出来了,您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C:
看你发的手册应该在CLK下沿读DO,但你程序写的是上沿读啊。
就这段  ad_clk = 1;
           dat <<= 1;Delay1us();
           if(ad_do) dat |= 0x0001;
           Delay1us();
           ad_clk = 0; Delay1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发的手册应该在CLK下沿读DO,但你程序写的是上沿读啊。
就这段  ad_clk = 1;
           dat

你说的有道理,我改成了
  for(i=0; i<12; i++){
                ad_clk = 1;Delay1us();
                ad_clk = 0;
                dat <<= 1;
                if(ad_do) dat |= 0x0001;
                Delay1us();
  }

结果还是没效果

楼主:
问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可能是51的时钟频率不够,我查到的用这个AD的都是FPGA和32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可能是51的时钟频率不够,我查到的用这个AD的都是FPGA和32的

我那天就想问,你手册上给的最大读取时间好短啊,比如T4 只有3ns,都不够if用的,能否先把ad_do赋值个中间变量,再去判断?另外那些我看延时也用不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天就想问,你手册上给的最大读取时间好短啊,比如T4 只有3ns,都不够if用的,能否先把ad_do赋值个中 ...

放弃了,杠了几天没办法了,就用自带的AD吧,谢谢啦

网友D:
单片机自带AD操作容易,有范例程序直接可以用,自带AD现在随便都10位和12位精度一般应用够用了,你自己用AD芯片程序和时序搞不对,就无法AD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