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里面定义的数组如何转成bin或者hex

楼主(2021-07-12):
keil里面定义了一串数据,现在调试完了,需要把这个数组数据变成hex或者bin,然后烧录到flash,要怎么转换

网友A:
Keil建立汇编工程,编译出来就可以直接烧录:

网友B:
为什么不在程序里让串口发送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建立汇编工程,编译出来就可以直接烧录:

你这个方法确实可以,但好像超过1k数据就编译不过,是否有设置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方法确实可以,但好像超过1k数据就编译不过,是否有设置的地方

最大64Kb,超过需用其他软件处理。

网友C:
Target 1右键点第二行,上面一行菜单点Output,把Creat HEX File勾选上在运行一遍程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Target 1右键点第二行,上面一行菜单点Output,把Creat HEX File勾选上在运行一遍程序就好

答非所问

网友D:
把hex文件转成bin文件,然后用ultraedit、带相关插件的notepad++等二进制编辑软件找到你的数组,复制粘贴到一个新文件即可。

网友E:
烧录到flash的数据,只有一种格式:BIN!!!
1、你要找到你的数组放在何处?
2、将这此数组转成HEX或BIN格式。
3、你打算将它们放在flash的什么地方?
注:HEX格式是带地址的,烧录时烧写器会将它转成BIN。
4、依据1、2、3、的信息,用工具烧录到flash中。
数组数据的转换,在你用KELL编译时,是可以生成BIN或HE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烧录到flash的数据,只有一种格式:BIN!!!
1、你要找到你的数组放在何处?
2、将这此数组转成HEX或BIN ...

我要的是像1楼,这位大哥这种操作,

网友F:
点那个魔法棒,选outp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64Kb,超过需用其他软件处理。

怎么我的超过8k就不行,有没有哪里可以设置?

网友G:
魔法棒找生成HEX文件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