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DAP下载器的问题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Cortex-M3"

楼主(2021-07-12):
我用dap下载器给32 mini板子烧录程序。只能下载一次,第二次下载就会报错。必须把线拔掉重新插上,才能再次下载。报错内容是  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Cortex-M3"----------------------------那些boot 复位之类的引脚电平应该都没问题,外部供电也不能解决。求哪位大神传授一下经验!!!

网友A:
在线可编程的器件,它的端口通常的复用的(多功能)。
特定的几个端口,组合起合可以用作烧录,当然不烧录时,是可以作为通用的接口来用的。
烧录也罢,不录也吧,对于为些端口来说,输入的都是0、1数据。
问题来了:如何界定输入的数据是【烧录用的】或是【非烧录用的】呢?
楼主提出的问题,就与此有关!!
楼主发出了烧录数据:
如果CPU认为现在是烧录状态,则烧录成功。
如果CPU认为现在不是烧录状态,则烧录失败。
通用认为法则:
1、由于烧录发生于芯片“使用”之前,所以一旦程序运行了(有用户程序当然是要运行的,不需要烧录了),就认为不可能需要烧录了。
2、CPU一旦通电,用户写的程序就会被执行,一旦程序运行了,就认为不可能烧录了。如何解开这个死扣呢?
3、CPU之所以能在线烧录,是由于内置了管理程序(俗称:监控程序),CPU上电后是先运行监控程序的,监控程序在把控制权交给用户程序之前,会检测烧录端口,如果这时候烧录端口按协议输入了约定的烧录信息,则CPU认定是烧录状态。
明白这个道理,大概就知道如何做了。
楼主的再次下载,为何不行,也自己想想吧。

由于主机不同,通讯波特率就存在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