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EM357芯片,用AT指令不行,串口工具一直收到0000000FF

楼主(2021-07-12):
那个大佬给想办法,怎么通讯上读固件版本号,联机调联试下,用什么软件

网友A:
查手册,先弄清楚下列问题:
1、AT指令是向谁发出的?它收到了没有?(提示:要确保它收到了。)
2、收到的“0000000FF”,是谁给的?它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