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单片机+ch340电路图有啥功能?

楼主(2021-07-12):
想做一个能让电脑识别的两个开关控制器,通过USB接入电脑

网友A:
为啥要在RXD和TXD放开关,这样的话你必须两个按键同时按下才能下载程序,不然程序都下载不了,我不知道你想实现啥功能,具体描述一下

网友B:
CH340是一个串口转TTL电平芯片,是可以让你的计算机和你的开发板不需要232的线或者其他的就能通信,基本操作是下程序或者串口打印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在RXD和TXD放开关,这样的话你必须两个按键同时按下才能下载程序,不然程序都下载不了,我不知道你想 ...

就实现按下K1,usb接主板主板就会实现1功能,按下K2主板就会实现1功能,想让电脑识别该usb口,然后就可以配置K12的功能

楼主:
小白求指教

改了下

改了下

网友C:
CH340 自动下载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实现按下K1,usb接主板主板就会实现1功能,按下K2主板就会实现1功能,想让电脑识别该usb口,然后就可以 ...

你这样的硬件电路是行不通的,ch340是一个转换电平帮助程序烧写的工具。首先你那样接按键,只按一个按键,连程序都下不进去,何谈控制。你如果想通过两个按键控制单片机完成不一样的功能,应该选用另外两个引脚,在程序里去设置不同的控制功能,而不是这样做,方法有很多,但你这个绝对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的硬件电路是行不通的,ch340是一个转换电平帮助程序烧写的工具。首先你那样接按键,只按一个按键 ...

那tx和rx是不是不需要用,其他引脚是哪个还是说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tx和rx是不是不需要用,其他引脚是哪个还是说都可以

按键接任何一个普通io口都能啊,单片机上大部分的io口都能实现你说的功能,tx和rx是为了串口传输数据的呀,你要控制东西,肯定得有交流呀,你写好的程序就是通过这两个口传输出去的啊,当然单片机上面也不止一个串口,这是你自己设置的,你得自己多看一下芯片手册

网友D:
你这个图不能用的,我给你个文件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