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历年赛题+优秀作品

楼主(2021-07-12):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历年赛题+优秀作品

MK_J题 小球滚动控制系统.pdf

MK_I题 风板控制装置.pdf

MK_H题 LED闪光灯电源.pdf

MK_G题 短距视频信号无线通信网络.pdf

MK_E题 80MHz~100MHz频谱分析仪.pdf

MK_D题 增益可控射频放大器.pdf

MK_C题 多旋翼自主飞行器.pdf

MK_B题 风力摆控制系统.pdf

MK_A题 双向DC-DC变换器.pdf

楼主:
目前之上传了2015年的

网友A(2022-02-18):
请问,有没有液体点滴速度监控装置

网友A:
请问,有没有液体点滴速度监控装置的设计

网友B(2022-09-09):
这应该是任务书题目而已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没有液体点滴速度监控装置的设计

这个我们厂里的老师肺傅还真多了一套,厂里实验要用到,在滴加反应中,需要测定滴加速度,他是用红外线发射,接收来实现的,当液滴下来的时候,就不会接收到信号。通过这样来测量滴加速度的大小。接收到的信号需要放大,要不信号太弱会有很大的误差。
他是一次修纺织厂的传感器得到 的启发的,纺线的时候,如果线没有断,不论线在左右摆动,只要有一定的时间会接收不到信号,而如果线断了,信号就会一直接收到,这样就可以快速判断线是否断了,从而自动停止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