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脉宽 怎么计算单片机定时器初值?

楼主(2021-07-12):
晶振11.0592    16位定时器1

周期1毫秒  高电平50微秒 低电平950微秒
以此类推。。。。。
高电平450微秒 低电平550微秒
高电平500微秒 低电平500微秒
高电平450微秒 低电平550微秒
以此类推。。。。。。
高电平50微秒 低电平950微秒

void TM1_Isr() interrupt 3//

{
    TR1 = 0;     //
switch (x++)
{

     case 0:
                pwm=1;
      TL1 = 0xD7;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D;                //设置定时初始值
                break;
        case 1:
                pwm=0;
        TL1 = 0xF6;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D6;                //设置定时初始值
                break;
    TR1 = 0;     //
}

代码太长。有什么简单的算法吗

网友A:
两种方案:
1、以周期为定时器的时常数。
操作:每次中断就置1(或清0)。另需要计算正脉宽(或负脉宽)的宽度,到时就将输出清0(或置1)。
2、动态切换定时器的时常数。
操作:对正、负脉冲单独计算,算出两个时常数。每次中断时,改变切换时常数,同时切换输出的电平。

网友B:
可以定时1μs 只需要通过主函数中按键修改占空比就行了 根据要的高电平时间修改想x的值就行了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ff;        //配置1μs定时
        TL1 = 0xff;
        timer1++;        //timer1开始计数,每1微秒加一
                   if(timer1>1000)  //PWM周期为1000*1μs
                {
                        timer1=0;
                }
                if(timer1 <x)
                {
                        PWM=1;
                }
                else
                {
                        PWM=0;
                }

}

网友C:
定时器中断按最小单位50us。PWM占空比1/20~19/20,来回++--。

网友D:
void TM1_Isr() interrupt 3//
{
            TR1 = 0;     //
        static char i = 0;
        static char j = 1;
        TR1 = 0;     //
        TL1 = 0xD7;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D;                //设置定时初始值
        pwm=(j>i);
        if(++i>=20)
        {
                i=0;
                if(++j==20)
                {
                        j=1;
                }
        }
        TR1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