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L1007标准的18AWG线的额定电流和最大承受电流计算?

楼主(2021-07-12):
UL1007标准的18AWG线  截面积大概是0.8平方  41股线   这种线的额定电流和最大承受电流是多少?

网友A:
楼上已经说了,查表,查规格书
如果你工厂上班的,厂商肯定是有规格书给你的
如果是你自己DIY玩玩而已,那我就告诉你:10A以下的电流随便玩,我用0.375平方的纯铜带2200W的电磁炉烧水15分钟没有问题,0.8平方带10A随便,但如果是5V充电之类,电压会起降很多,估计会下降个0.5V吧

网友B:
如果真的是标准的18AWG线,直接查表而不是计算。

网友C:
18 AWG 线的最大额定电流为 2.3A

网友D:
这要看你对【额定电流】定义。如果以:不坏且能正常工作为准。
则与环境温度,散热条件相联性较大。与频率的关联性也大,特别是高频条件下,受限很大。
所以很难给出确定的值。
建议一下:取每平方毫米3-6A吧。

网友E:
这和线的使用环境有关,铜线散热条件好10A,不太好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