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红外遥控调光灯

楼主(2021-07-12):
做的单片机设计,分享给大家
代码参考了一下网上的资料加以改进。
原理图是用proteus画的,
实物图也在下面。
实现功能有
显示屏显示小灯泡亮度的数据;

实物图1

实物图1

实物图2

实物图2

仿真图

仿真图

#include<reg51.h>
#define TH0_TL0 (65536-1000)
unsigned char count0=100;       //低电平的占空比
unsigned char count1=0;         //高电平的占空比
unsigned char IrValue[2];
sbit PWM=P1^0;               //PWM输出

unsigned char Time_delay;

/************函数声明**************/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x);     //延时程序
void Motor_LED(void);             //亮度
void Timer0_init (void);          //定时器T0中断 ;若与红外程序建立,避免冲突,改为定时器中断T1

/****************延时处理**********************/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x)
{
  Time_delay=x;
   while (Time_delay!=0);           //等待中断,PWM输出时间间隔
}

/*******按键处理加pwm占空比**********/
void Motor_LED (void)
{
        if (IrValue[2]==0x16)    //按下"0"
{
        count0=20;
}
if(IrValue[2]==0x0c)     //按下"1"
{
        count0=50;
}
if(IrValue[2]==0x18)     //按下"2"
{
        count0=80;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1
        //TH0=TH0_TL0/256;
        //TL0=TH0_TL0%256;
        TR0=1;
        ET0=1;
        EA=1;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imer0_init();
        while(1)
{
         Motor_LED();
}
}
/**************定时0中断处理******************/
void Timer0_int(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0;    //设置定时器初值期间,关闭定时器
        //TL0=TH0_TL0%256;
        //TH0=TH0_TL0/256;
                if(Time_delay!=0)  //延时函数用
{
         Time_delay--;
         PWM=0;
         if(++count1<count0)
         {
                 PWM=1;
    }
  else PWM=0;
         if(count1>=100)
  {
    count1=0;
   }
  }
}

楼主:
后续会上传原理图文件, 方便大家进行仿真。

网友A:
是缓慢变亮的启动方式吗?没有电路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缓慢变亮的启动方式吗?没有电路图啊

对的 电路图后期上传

网友B:
请问什么时候上传原理图文件

网友C(2021-09-07):
解码部分方便上传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