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MPX4115+MCP3204气压监测系统源程序(Proteus模拟仿真)

楼主(2021-07-12):
做了Protues仿真的气压监测系统,通过对气压监测系统设计与仿真的学习与动手得出结论:通过以52单片机为主控芯片,MPX4115作为气压监测原件,以MCP3204作为AD数模转换芯片,并配以时钟芯片以及虚拟串口等,可成功实现气压监测系统设计与仿真,并实现以MPX4115为探测元件,结合单片机扩展电路组成气压监测系统,完成定时气压数据监测记录、显示远传等功能的硬件设计及软件编程。并配合上位机实现与PC机进行通信,对于实际工业生产具有实用价值。此种方式价格低廉其易于测试,实用价值大,经过技术升级和精度提升,可以用于实现气压监测报警。此系统有点延时,因为没用中断。中断一加上就不好使了,是自己技术问题。哈哈
需要学习的小伙伴可以下载学习。压缩包中第一个文件夹是KEIL工程,第2个文件是ISIS 7 Professional(Protues7.5工程文件),第3个是单片机上位机。虚拟串口软件可以百度下载
本系统还有很多不足,功能也较为简陋,有问题可以留言交流,
系统中有一个按键,可以切换时间显示还是气压显示,但需要摁多一点时间才能切换。
希望大家多多学习单片机知识,一起进步。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8bit  0~255
#define  schar  signed char        //8bit  -128~127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6bit 0~65536
#define  sint   signed int         //16bit -32768~32767
#define  slong   signed long         //32bit -214783648~2147483647

#define  delay1us  _nop_();_nop_();_nop_();            // delay 1 us(for fos=12M)
unsigned char dispbuf[]="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code Pre[]="Pressure:";
unsigned char code Dat[]="Date:20";
unsigned char code Warml[]="Warm:Too Low";
unsigned char code Warmh[]="Warm:Too High";
unsigned char code Normal[]="Normal";
  unsigned char code Time[]="Time:";
unsigned int A[]={ 48,49,50,51,52,53,54,55,56,57 } ;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10]={"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int i, yue,ri;shi,fen, miao,zs;
   unsigned char second,minute,hour,day,month,year;      //分别储存苗、分、小时,日,月,年
  unsigned char ReadValue;

sbit clk = P1^4;   // clock signel
sbit dout = P1^5;  // data get out
sbit din = P1^6 ;   // data put in
sbit cs = P1^7;    // cs selt
sbit RS  = P2^5;        //寄存器选择, “1” 数据;“0” 指令
sbit RW  = P2^6;        //读写选择    “1”读;“0” 写
sbit EN  = P2^7;
sbit button=P2^0;       //使能    给个下降沿时执行命令
sbit Q=          P2^1;
sbit blue=P2^2;
sbit red=P2^3;
sbit green=P2^4;

sbit DATA=P1^1;   //位定义1302芯片的接口,数据输出端定义在P1.1引脚
sbit RST=P1^2;    //位定义1302芯片的接口,复位端口定义在P1.1引脚
sbit SCLK=P1^0;   //位定义1302芯片的接口,时钟输出端口定义在P1.1引脚
//sfr  DBPort  = 0xb0;    //数据端口   在此选P3

                        float fun (float h )//注意区分C语言中double和float类型所占存储空间
{
    int t;  //存储中间变量
        t = (int)(h*100+5);//h乘以10的保留位数加一次方,再加5,如果大于10会有进位产生 除以10确保保留2位小数
        return h = (float)t/100.0;//注意 此处和前行代码 都运用了强制转化
}

                void delay_50u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j,k;
for (;t>0;t--)
{
  for(j=10;j>0;j--)
  {
   for(k=1;k>0;k--);
  }
}
}

           void delay2s(void)   //误差 -0.000000000455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23;c>0;c--)
        for(b=216;b>0;b--)
            for(a=184;a>0;a--);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微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nu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
}

/*****************************************************
函数功能:向1302写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1302(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SCLK=0;            //拉低SCLK,为脉冲上升沿写入数据做好准备
  delayn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for(i=0;i<8;i++)      //连续写8个二进制位数据
    {
            DATA=dat&0x01;    //取出dat的第0位数据写入1302
                delayn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SCLK=1;           //上升沿写入数据
                 delayn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SCLK=0;           //重新拉低SCLK,形成脉冲
                 dat>>=1;          //将dat的各数据位右移1位,准备写入下一个数据位
          }

}
/*****************************************************
函数功能:根据命令字,向1302写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Cmd,储存命令字;dat,储存待写的数据
***************************************************/
void WriteSet1302(unsigned char Cmd,unsigned char dat)
{
   RST=0;           //禁止数据传递
   SCLK=0;          //确保写数居前SCLK被拉低
        RST=1;           //启动数据传输
        delayn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Write1302(Cmd);  //写入命令字
        Write1302(dat);  //写数据
        SCLK=1;          //将时钟电平置于已知状态
        RST=0;           //禁止数据传递
}
/*****************************************************
函数功能:从1302读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x
***************************************************/
unsigned char Read1302(void)
{
   unsigned char i,dat;
        delayn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for(i=0;i<8;i++)   //连续读8个二进制位数据
         {
           dat>>=1;       //将dat的各数据位右移1位,因为先读出的是字节的最低位
                if(DATA==1)    //如果读出的数据是1
                 dat|=0x80;    //将1取出,写在dat的最高位
                 SCLK=1;       //将SCLK置于高电平,为下降沿读出
                 delaynus(2);  //稍微等待
                 SCLK=0;       //拉低SCLK,形成脉冲下降沿
                 delaynus(2);  //稍微等待
          }
  return dat;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
函数功能:根据命令字,从1302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Cmd
***************************************************/
unsigned char  ReadSet1302(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dat;
  RST=0;                 //拉低RST
  SCLK=0;                //确保写数居前SCLK被拉低
  RST=1;                 //启动数据传输
  Write1302(Cmd);       //写入命令字
  dat=Read1302();       //读出数据
  SCLK=1;              //将时钟电平置于已知状态
  RST=0;               //禁止数据传递
  return dat;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
函数功能: 1302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Init_DS1302(void)
{

          yue=5;
          ri=24;
          shi=20;fen=15;
          miao=26;
   WriteSet1302(0x8E,0x00);                 //根据写状态寄存器命令字,写入不保护指令
   WriteSet1302(0x80,((miao/10)<<4|(miao%10)));   //根据写秒寄存器命令字,写入秒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2,((fen/10)<<4|(fen%10)));   //根据写分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分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4,((shi/10)<<4|(shi%10))); //根据写小时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小时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6,((ri/10)<<4|(ri%10))); //根据写日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日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8,((yue/10)<<4|(yue%10))); //根据写月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月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c,((21/10)<<4|(21%10)));   //根据写小时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小时的初始值
}

//向LCD写入命令或数据*********************************************************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om)//写操纵
{
   EN=0;
   RS=0;
   RW=0;
   P0=com;
   delay_50us(1);
   EN=1;
   delay_50us(5);
   EN=0;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写数据
{
   EN=0;
   RS=1;
   RW=0;
   P0=dat;
   delay_50us(1);
   EN=1;
   delay_50us(5);
   EN=0;
}

//初始化LCD***************************************************************
void init(void)//初始化
{
     delay_50us(5);
         write_com(0x38);
         delay_50us(1);
         write_com(0x38);
         delay_50us(1);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只开显示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com(0x06);//地址加1,当写入数据的时候光标右移
         write_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TMOD=0x21; //定时器 T1 PCON &= 0xef;
SCON=0x50;
        //TMOD=0x01;
    TH0 = 0x0F8;
    TL0 = 0x30;
        EA=1;
        ET0=1;
        TR0=1;
TH1=0xfd; //波特率设置为 9600
TL1=0xfd;
TR1=1; //开定时器 T1 运行控制位
}
          void qingkong(void)//初始化
          {
                              for(i=0;i<20;i++)
                {
                         write_data(' ');
                          delay_50us(15);
                }

          }

//显示定位*******************************************************************
void delay50ms(uint t)
{
                uint j;
                for(t;t>0;t--)
                for(j=6245;j>0;j--);
}

sint getdata(uchar ch)   //ch=0xe0 选择通道CH0; ch=0xe8 选择通道CH1;ch=0xf0 选择通道CH2;ch=0xf8 选择通道CH3;
{
    sint  hd=0x00,ld=0x00,dat=0x00,t;

    //uchar ch=0xF8; //1 11 0 ;0 000

    cs=1;
    cs=0;

    clk=1;
    for(t=0;t<6;t++)
    {
                        clk=0;//delay1us;
                        if((0x80&ch)==0x80)
                                        din=1;//dIN=1
                        else
                                        din=0;//dIN=0

                        ch<<=1;
                        clk=1;//delay1us;
    }

                for(t=0;t<13;t++)
    {
                                clk=0;
                                hd<<=1;
                                clk=1;
        delay1us;delay1us;delay1us;
                                hd|=dout;
                          delay1us;delay1us;delay1us;
    }
    cs=1;
    return hd;
}
  void xianshiTIME(void)
  {                          write_com(0x80);
                           for(i=0;i<7;i++)
                {

                         write_data(Dat[i]);
                          delay_50us(15);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5;i++)
                {

                         write_data(Time[i]);
                          delay_50us(15);
                }
                     write_com(0x87);
                                 write_data(dispbuf[year/10]);
                                 delay_50us(15);
                                        write_data(dispbuf[year%10]);
                                                delay_50us(15);
                                                   write_data('-');
                                                          delay_50us(15);
                                                                   write_data(dispbuf[month/10]);
                                                          delay_50us(15);
                                                                                 write_data(dispbuf[month%10]);
                                                          delay_50us(15);
                                                                                 write_data('-');
                                                          delay_50us(15);
                                                                                 write_data(dispbuf[day/10]);
                                                          delay_50us(15);
                                                                                         write_data(dispbuf[day%10]);
                                                          delay_50us(15);
                                                                                 write_com(0x87+0x13);
                                                                                 for(i=0;i<5;i++)
                                                                                 {
                                                                                                   write_data(' ');
                                                                                                   }
                                                                        write_com(0x80+0x45);
                                 write_data(dispbuf[hour/10]);
                                                        delay_50us(15);
                                                                                         write_data(dispbuf[hour%10]);
                                                                                           delay_50us(15);
                                                                                                   write_data(':');
                                                          delay_50us(15);
                                                                                         write_data(dispbuf[minute/10]);
                                                                                                   delay_50us(15);
                                                                                                   write_data(dispbuf[minute%10]);
                                                                                                   write_data(':');
                                                          delay_50us(15);
                                                                                                   write_data(dispbuf[second/10]);
                                                                                                   delay_50us(15);
                                                                                                   write_data(dispbuf[second%10]);
                                                                                                   qingkong();
                                                                                                   write_com(0x80+0x58);
                                                                                                   for(i=0;i<5;i++)
                                                                                 {
                                                                                                   write_data(' ');
                                                                                                   }
  }

void main(void)
{
   sint data_qiya;
         float outdat_qiya,old_qiya;
         int zs,send,warml,warmh,normal;
     //储存从1302读取的数据
   init();
                   Init_DS1302();

   while(1)
   {
   if(button==0)
   {
                          // delay_50us(15);
   Q=~Q;
           while(!button);
   }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1);   //从秒寄存器读数据
     second=((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将读出数据转化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3);  //从分寄存器读
     minute=((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5);  //从分寄存器读
     hour=((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7);  //从分寄存器读
     day=((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9);  //从分寄存器读
     month=((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d);  //从分寄存器读
     year=((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data_qiya=getdata(0xe0);  //ch=0xe0 选择通道CH0; ch=0xe8 选择通道CH1;ch=0xf0 选择通道CH2;ch=0xf8 选择通道CH3;
   // outdat_wendu=((float)data_wendu/4095)*5;

                                              outdat_qiya=(10.0/23.0)*((float)data_qiya/16)+9.2;
                                                 if(outdat_qiya!=old_qiya)
                                                 {
                                                 send=1        ;
                                                 }           else
                                                 {
                                                 send=0;
                                                 }
                                                old_qiya=outdat_qiya;

                                                // zs=(fun(outdat_qiya))*10;

                         // press=((10.0/23.0)*(data_qiya/16))+9.3;
    delay50ms(1);
                                                 if(outdat_qiya<100)
                                                {

                                                 {
                                                                                 if(outdat_qiya>90)

……………………

7.5版本的仿真工程与程序资料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