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时钟RX8010SJ RTC 报警中断功能

楼主(2021-07-12):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RX8010SJ.h"
#include "usart.h"

int main(void)
{
        u8 t;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TIM3_Int_Init(49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RX8010SJ_Init();

        Set_RX8010SJ_Time(21,7,1,10,00,00,4);  //首次设置时间,设置完成后注释掉,重新下载一次程序即可掉电保存
             //年,月,日,时,分,秒

        RX8010SJ_Fixed();
        while(1)
        {
           Get_RX8010SJ_Time();
          if(t!=calendar.sec)
          {
              t=calendar.sec;
              printf("年月日:");
              printf("%ld,%d,%d\r\n",calendar.w_year+2000,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
              printf("时分秒:");
              printf("%d,%d,%d\r\n",calendar.hour,calendar.min,calendar.sec);
              printf("%d,%d\r\n",calendar.temper_H,calendar.temper_L);
           }
              delay_ms(100);
        }
}

//RX8010SJ.c文件
#include "RX8010SJ.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Calendar_OBJ calendar;

//所有的通信操作都是以[START开始条件]+[从设备地址+(R/W读写选择)]开始的  即0X65和0X64
#define RX8010SJ_WriteAddress       0x64
#define RX8010SJ_ReadAddress        0x65

u8 BCD2HEX(u8 val)
{
    u8 i;
    i= val&0x0f;
    val >>= 4;
    val &= 0x0f;
    val *= 10;
    i += val;
    return i;
}

u16 B_BCD(u8 val)
{
    u8 i,j,k;
    i=val/10;
    j=val%10;
    k=j+(i<<4);
    return k;
}
void RX8010SJ_WR_Byte(u8 addr,u8 bytedata)
{
    I2C_Start();
    I2C_SendByte(RX8010SJ_WriteAddress);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addr);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bytedata);
    I2C_WaitAck();
    I2C_Stop();
}
u8 RX8010SJ_RD_Byte(u8 addr)
{
    u8 Dat=0;
    I2C_Start();
    I2C_SendByte(RX8010SJ_WriteAddress);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addr);
    I2C_WaitAck();
    I2C_Start();
    I2C_SendByte(RX8010SJ_ReadAddress);
    I2C_WaitAck();
    Dat=I2C_ReceiveByte();
    I2C_Stop();
    return Dat;
}

void RX8010SJ_Init(void)
{
    I2C_GPIO_Config();
    RX8010SJ_WR_Byte(0x1D,0);
    delay_ms(2);
    RX8010SJ_WR_Byte(0x1E,0);
    delay_ms(2);
    RX8010SJ_WR_Byte(0x1F,0);
    delay_ms(2);
}

void Set_RX8010SJ_Time(u8 yea,u8 mon,u8 da,u8 hou,u8 min,u8 sec,u8 week)
{
    u8 temp=0;

    temp=B_BCD(yea);
    RX8010SJ_WR_Byte(0x16,temp);

    temp=B_BCD(mon);
    RX8010SJ_WR_Byte(0x15,temp);

    temp=B_BCD(da);
    RX8010SJ_WR_Byte(0x14,temp);

    temp=B_BCD(hou);
    RX8010SJ_WR_Byte(0x12,temp);

    temp=B_BCD(min);
    RX8010SJ_WR_Byte(0x11,temp);

    temp=B_BCD(sec);
    RX8010SJ_WR_Byte(0x10,temp);

    temp=B_BCD(week);
    RX8010SJ_WR_Byte(0x13,temp);
}

void Get_RX8010SJ_Time(void)
{
    calendar.w_year=RX8010SJ_RD_Byte(0x16);
    calendar.w_year=BCD2HEX(calendar.w_year);

    calendar.w_month=RX8010SJ_RD_Byte(0x15);
    calendar.w_month=BCD2HEX(calendar.w_month);

    calendar.w_date=RX8010SJ_RD_Byte(0x14);
    calendar.w_date=BCD2HEX(calendar.w_date);

    calendar.hour=RX8010SJ_RD_Byte(0x12);
    calendar.hour&=0x3f;
    calendar.hour=BCD2HEX(calendar.hour);

    calendar.min=RX8010SJ_RD_Byte(0x11);
    calendar.min=BCD2HEX(calendar.min);

    calendar.sec=RX8010SJ_RD_Byte(0x10);
    calendar.sec=BCD2HEX(calendar.sec);

    calendar.week=RX8010SJ_RD_Byte(0x13);
    calendar.week=BCD2HEX(calendar.week);

//   RX8010SJ_WR_Byte(0x0e,0x20);
//   calendar.temper_H=RX8010SJ_RD_Byte(0x11);
//   calendar.temper_L=(RX8010SJ_RD_Byte(0x12)>>6)*25;
}
//固定频率设定报警中断功能
void RX8010SJ_Fixed(void)
{

    RX8010SJ_WR_Byte(0x1F,0x00);//清除AIE标志位
    delay_ms(2);
    RX8010SJ_WR_Byte(0x18,0x80);//设置报警数据  当所有的AE标志位设置位1时,报警中断会每分钟产生一次
    delay_ms(2);
    RX8010SJ_WR_Byte(0x19,0x80);
    delay_ms(2);
    RX8010SJ_WR_Byte(0x1A,0x80);
    delay_ms(2);
    RX8010SJ_WR_Byte(0x1D,0x00);//设置WADA标志位
    delay_ms(2);
    RX8010SJ_WR_Byte(0x1E,0x00);//清除AF标志位
    delay_ms(2);
    RX8010SJ_WR_Byte(0x1F,0x08);//设置AIE标志位位1
    delay_ms(2);

}
//定时器中断功能
void RX8010SJ_Tim(void)
{

    RX8010SJ_WR_Byte(0x1D,0x02);
    delay_ms(2);
    RX8010SJ_WR_Byte(0x1E,0x00);
    delay_ms(2);
    RX8010SJ_WR_Byte(0x1F,0x10);
    delay_ms(2);
    RX8010SJ_WR_Byte(0x32,0x05);
    delay_ms(2);
    RX8010SJ_WR_Byte(0x1B,0x04);
    delay_ms(2);
    RX8010SJ_WR_Byte(0x1D,0x12);
    delay_ms(2);
}

//RX8010SJ.h文件
#ifndef __RX8010SJ_H
#define __RX8010SJ_H
#include "sys.h"
typedef struct
{
    u8    hour;
    u8    min;
    u8    sec;
    u32   w_year;
    u8    w_month;
    u8    w_date;
    u8    week;
    u8    temper_H;
    u8    temper_L;
}Calendar_OBJ;

extern Calendar_OBJ calendar;    //日历结构体

extern u8 const mon_table[12];    //月份日期数据表

void RX8010SJ_WR_Byte(u8 addr,u8 bytedata);
u8 RX8010SJ_RD_Byte(u8 addr);
void RX8010SJ_Init(void);
void Get_RX8010SJ_Time(void);
void Set_RX8010SJ_Time(u8 syear,u8 smon,u8 sday,u8 hour,u8 min,u8 sec,u8 week);//设置时间

void RX8010SJ_Fixed(void);
#endif

楼主:
忘了怎么直接上传整个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