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功率放大器 MOS FET 谁用过的?这种是不是类似MOS的功能?

楼主:
高频功率放大器 MOS FET 谁用过的?这种是不是类似MOS的功能?

高频功率放大器用的MOS

高频功率放大器用的MOS

网友A(2021-07-12):
这是射频功率放大管,你可以简单的把他当作一个MOS管来看待。

网友B:
我用过,就是射频放大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就是射频放大管。

你好  这种不能用 高频MOS 或者高速运放代替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射频功率放大管,你可以简单的把他当作一个MOS管来看待。

好像要加放大电阻和偏置电压  更像运放 但是又没有供电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  这种不能用 高频MOS 或者高速运放代替吗?

功率、功率、功率!
有什么运放能输出100W的RF、电流25A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要加放大电阻和偏置电压  更像运放 但是又没有供电脚

就 一个MOS管。给你一个图看看。

网友E:
这是高频 RF MOSFET。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 一个MOS管。给你一个图看看。

那就是高频功率放大器。你是做什么产品的,感觉你很懂这块,可以交流下,你Q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是高频 RF MOSFET。

MOS管家族  应该也有高频的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