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单片机报警器Proteus仿真图与程序

楼主(2021-07-13):
简易报警器:当第一次触发时发出报警信号,延时6s后报警信号停止。从停止后计时10s内没有第二次触发则复位,10s内触发第二次则持续报警,只可由复位键复位。
采用定时器0进行10s计时,定时器1为无源蜂鸣器提供频率500hz的方波。
alarm - Proteus 8 Professional - 原理图绘制 2021_7_13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eep=P2^5;
sbit keyalarm=P3^1;
sbit keyreset=P3^0;
//sbit tensled=P2^1;
uchar flag,timer0,timer1,alarm;
void Timer0Init()//定时器0用来计时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 = 0x3c;        //配置50ms定时
        TL0 = 0xb0;
        ET0 = 1;        //打开定时器中断
        EA = 1;         //打开总中断
}
void Timer1Init() //定时器1用来控制蜂鸣器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 = 0xfc;        //配置1毫秒定时
        TL1 = 0x18;
        ET1 = 1;        //打开定时器中断
        EA = 1;         //打开总中断
        TR1=1;
}

void Delay1ms(uint y)//延时1ms
{
        uint x;
        for( ; y>0; y--)
        {
                for(x=123; x>0; x--);
        }
}
void keypros()
{
  if(keyalarm==0&&flag==0)//第一次按键
  {
        Delay1ms(1);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ms
                if(keyalarm==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flag++;                         //按键次数+1
                        alarm=1;                 //第一次按键响6s后关闭
                        Delay1ms(6000);
                        alarm=0;
                        TR0=1;        // 启动定时器
                }
                while(!keyalarm);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else if(keyalarm==0&&flag>=1&&timer0<=200)//若10s内再次按键
  {
        Delay1ms(1);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ms
                if(keyalarm==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alarm=1;//警报一直响
                        flag++;
                }
                while(!keyalarm);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else if(keyreset==0)
  {
        Delay1ms(1);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ms
                if(keyreset==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alarm=0; //关闭警报
                        TR0=0;         //关闭定时器
                        timer0=0; //定时器计数值归零
                        flag=0;          //清除按键次数
                }
                while(!keyreset);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void autoreset()
{
if(flag==1&&timer0>200)//10s内未按第二次则自动复位
{
        TR0=0;        //关闭定时器
         timer0=0;//定时器计数值归零
        flag=0;        //清除按键次数
}
}
void main()
{
   Timer0Init();//定时器0初始化
   Timer1Init();//定时器1初始化
   alarm=0;         //关闭警报
   while(1)
   {
    keypros();
    autoreset();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3c;        //配置50ms定时
        TL0 = 0xb0;
        timer0++;  //定时器0中断每50ms计数值+1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fc;        //配置1毫秒定时
        TL1 = 0x18;
        timer1++;        //timer0开始计数,每1毫秒加一
                   if(timer1>2)  //PWM周期为2毫秒
                {
                        timer1=0;
                }
                if(timer1 <alarm)
                {
                        beep=1;
                }
                else
                {
                        beep=0;
                }
}

仿真代码下载:

网友A(2022-06-19):
怎么使用串口控制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