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单片机串口发送接收程序

楼主(2021-07-13):
#include <STC8.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void UART_Init(u16 BaudRate) //串口初使化函数  11.0592Mhz 8A8K单片机
{
        u8 TH1_Dat;
        switch(BaudRate)
    {
                case 2400:  TH1_Dat=0x70; break;
                case 4800:  TH1_Dat=0xB8; break;
                case 9600:  TH1_Dat=0xDC; break;
                case 19200: TH1_Dat=0xEE; break;
                case 57600: TH1_Dat=0xFA; break;
                case 115200: TH1_Dat=0xFD; break;
    }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定时器工作模式,0x20-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SCON = 0x50;          //串行口工作方式控制寄存器,当前为1
                                        //Bit[7:6],00为工作方式0,01方式1,10方式2,11方式3
    PCON |=0x00;         //Bit7-波特率倍增位:0-不培增  1-培增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H1 = TH1_Dat;         //8位自动重装载定时器模式下,TH1被用作自动重装载值寄存器
    TL1 = TH1_Dat;  //TL1为计数寄存器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数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ES = 1;               //串口中断允许位
    EA = 1;               //打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UART_Init(115200);
        while(1);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        //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include <STC8.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void UART_Init(u16 BaudRate) //串口初使化函数  11.0592Mhz 8A8K单片机
{
        u8 TH1_Dat;
        switch(BaudRate)
    {
                case 2400:  TH1_Dat=0x70; break;
                case 4800:  TH1_Dat=0xB8; break;
                case 9600:  TH1_Dat=0xDC; break;
                case 19200: TH1_Dat=0xEE; break;
                case 57600: TH1_Dat=0xFA; break;
                case 115200: TH1_Dat=0xFD; break;
    }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定时器工作模式,0x20-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SCON = 0x50;          //串行口工作方式控制寄存器,当前为1
                                        //Bit[7:6],00为工作方式0,01方式1,10方式2,11方式3
    PCON |=0x00;         //Bit7-波特率倍增位:0-不培增  1-培增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H1 = TH1_Dat;         //8位自动重装载定时器模式下,TH1被用作自动重装载值寄存器
    TL1 = TH1_Dat;  //TL1为计数寄存器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数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ES = 1;               //串口中断允许位
    EA = 1;               //打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UART_Init(115200);
        while(1);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        //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网友A:
写的真好

网友B:
在串口中断里: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这个做法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