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74HC595一直输出低电平,求解

楼主:
下图是延时很慢的74hc595的仿真图:

如上图显示,在ST_CP 有上升沿后,右边应该有输出才对。这个图片是输入了两组数据。下边附上单片机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YA=P2^1;
sbit HUAN=P2^2;
sbit DAT=P2^0;
sbit RE=P2^3;

unsigned char shengduan[8]={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unsigned char shengduan[8]={0x7f,0xbf,0xbf,0xef,0xf7,0xfb,0xfd,0xf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HC595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3入多出,这是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东西
{
        unsigned char a;
        YA=0;
        HUAN=0;

        for(a=0;a<8;a++)
        {
                DAT=dat>>7;
                dat<<=1;

                YA=1;
                _nop_();//对于12mhz的芯片延时1us,包含在intrinsic.h里
                _nop_();
                delay(50000);//故意延时
                YA=0;
                delay(50000);//故意延时
        }

        HUAN=1;
        _nop_();
        _nop_();
        delay(50000);//故意延时
        HUAN=0;

}

void main(void) //定义函数
{

        unsigned char i;
        RE=0;
        delay(50000);//故意延时
        RE=1;
        HC595SendByte(0x00);

        for(i=0;i<8;i++)//实现动态扫描
        {
                HC595SendByte(shengduan[i]);

                delay(50000);//故意延时
                delay(50000);//故意延时

        }
}

网友A(2021-07-13):
注意时序必须符合要求

网友B:
595输出要加上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接跳转吧  http://www.51hei.com/bbs/dpj-110372-1.html

您这个是595对的用法,我看了很多资料了,我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E:
Q0~Q7'接的是什么?

网友E:
我的没问题

网友F:
原理图发完整一点,至少74HC595的这些引脚怎么接得发全一点,你这样发我只能看到一半

网友C:
用的我的程序么

网友G:
595和595A是不一样的,看下是不是用了595A

网友E:
对~只是把delay(50000);改delay(3000);

网友F:
void HC595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3入多出,这是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东西
{
        unsigned char a;
        HUAN=0;

        for(a=0;a<8;a++)
        {                YA=0;
                DAT=dat>>7;
                dat<<=1;
                YA=1;
                _nop_();//对于12mhz的芯片延时1us,包含在intrinsic.h里
                _nop_();
                delay(50000);//故意延时
        }

        HUAN=1;
        _nop_();
        _nop_();
        delay(50000);//故意延时
        HUAN=0;
        YA=0;
}

我稍改了一下,试一下这个

网友B:
接线有问题,应该U2-11接P21,U2-14接P20,U2-12接P22.

网友H:
接线有问题的吧,或者图发完整一点

网友I:
可以试试把28和29行代码换成dat<<1;DAT=CY;

网友J(2022-09-03):
void HC595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3入多出,这是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东西
{
        unsigned char a;
        YA=0;
        HUAN=0;

        for(a=0;a<8;a++)
        {
                DAT=dat>>7;
                dat<<=1;

                YA=1;
                _nop_();//对于12mhz的芯片延时1us,包含在intrinsic.h里
                _nop_();
                delay(1000);//故意延时
                YA=0;
                delay(1000);//故意延时
        }

        HUAN=1;
        _nop_();
        _nop_();
//        delay(3000);//故意延时
        HUAN=0;

}
子函数延时短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J:
void HC595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3入多出,这是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东西 {         unsigned char a;         YA=0;         HUAN=0;                  for(a=0;a<8;a++)         {                 DAT=dat>>7;                 dat<<=1;                  YA=1;                 _nop_();//对于12mhz的芯片延时1us,包含在intrinsic.h里                 _nop_();                 delay(1000);//故意延时                 YA=0;                         delay(1000);//故意延时         }          HUAN=1;         _nop_();         _nop_(); //        delay(3000);//故意延时         HUAN=0;          }

网友K:
595这么纯粹的器件,不会很难吧?
1、在SHCP的上升沿,把DS的电平存入595内(共8个位,SHCP需8个时钟),串行
2、在STCP的上升沿,把595内的数据存到输出缓存寄(8位并行),这里只要一个STCP时钟
3、OE低电平时,Q0-Q7的电平等于输出缓存寄(8位并行),OE为高电平时,Q0-Q7为高阻态
注意上升沿和低电平在代码上的区别,基本上就能驱起来了。
595的时钟高达50M,渣渣51单片机的速度对它来说是小CASE,根本不需要什么NOP,即便是M1的内核都不需要N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