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一下,做板子防抄板的话,什么样的芯片才好呢?
#

楼主(2021-07-13):
如何保护好自己的产品主程序,保证自己的产品不被破解呢?

网友A(2021-12-30):
建议打磨芯片

网友B:
我抄板一般是直接抄功能,而且我知道我技术肯定比不过破解大神,也就不加密了,一般就是加个远程更新,看是对方破解的快还是我更新的快

网友C:
使用芯片级加密,一些关键的数字电路可以用FPGA代替。

网友D:
采用带加密的芯片,如STC,可以将芯片设置为读保护

网友E:
建议楼主使用硬件加密,通常终端客户会使用ATSHA204A,但是由于缺货涨价,国内也有做兼容的。可以看下RJGT102WDP8,HSC32I1,有需要了解,可以加我,可提供样品。

网友F(2021-07-20):
引用 网友G:
这实际上只是增加破解成本而已,华强北虽然不如以前了,但还是很强悍的
深圳有很多的方案公司,你可以给他 ...

http://www.51hei.com/bbs/dpj-210379-1.html

网友H:
防PCB抄板方法有:

1、磨片,用细砂纸将芯片上的型号磨掉.对于偏门的芯片比较管用,对常用芯片来说,小偷们只要猜出个大概功能,查一下哪些管脚接地、接电源很容易就对照出真实的芯片了。

2、封胶,用那种凝固后象石头一样的胶(如粘钢材、陶瓷的那种)将PCB及其上的元件全部覆盖.里面还可故意搞五六根飞线(用细细的漆包线最好)拧在一起,使得小偷拆胶的过程必然会弄断飞线而不知如何连接.要注意的是胶不能有腐蚀性,封闭区域发热不太大。

3、使用专用加密芯片,如ATMEL的AT88SC153等也就几块钱,只要软件不能被反汇编出来,小偷即使把所有信号用逻辑分析仪截获下来也是无法复制的。

4、使用不可破解的芯片,如EPLD的EPM7128以上、ACTEL的CPLD等,但成本较高(百元以上),对小产品不适用。

5、使用MASK IC,一般来说MASK IC要比可编程芯片难破解得多,这需要很大的批量.MASK不仅仅是至MCU,还包括ROM、FPGA和其它专用芯片。

6、使用裸片,小偷们看不出型号也不知道接线.但芯片的功能不要太容易猜,最好在那团黑胶里再装点别的东西,如小IC、电阻等。

7、在电流不大的信号线上串联60欧姆以上的电阻(让万用表的通断档不响),这样小偷在用万用表测连线关系时将增加很大的麻烦。

8、多用一些无字(或只有些代号)的小元件参与信号的处理,如小贴片电容、TO-XX的二极管、三极管、三到六个脚的小芯片等,想查出它的真实面目还是有点麻烦的。

9、将一些地址、数据线交叉(除RAM外,软件里需进行对应的交叉),让那些小偷们测连线关系时没法靠举一反三来偷懒。

10、PCB采用埋孔和盲孔技术,使过孔藏在板内.此方法成本较高,只适用于高端产品。

11、使用其它专用配套件,如定做的LCD屏、定做的变压器等、SIM卡、加密磁盘等。

12、申请专利。

网友I:
1.自己买黑胶,自己封装。
2.用外部存储器加载程序的ic,对程序加密。
3.自己设计芯片。
4.加入感光重置元件(如EPROM)。
5.黑色pcb板子走线看不清。
6.极限EMC设计,任何误差都会失效(滑稽)。
7.学微星笔记本主板画过孔。

网友J: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款产品,除了MCU外还增加了一颗专用的加密芯片,据说可以防止程序被破解。

网友K:
LCSHA204可以对ATSHA204A芯片兼容,功耗低、成本低,是国产化替代产品,还可以定制功能

网友L:
其实防止别人破解的本质就是让他破解的成本比他自己重新做一个成本高,就行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以下是工厂常用的
1:如果是批量生产,可以跟厂商要求只要晶体,不要封装,然后自己邦定,邦定就是常说说的牛屎 ...

哈哈哈,我华强北人才众多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不取出来,直接在加密芯片中跑,同时可以多种方案并行使用,比如凌科芯安的LKT加密芯片,可以了解

嗯嗯,还是国产的,太好了,不用担心限制了。

网友O:
做好加密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P:
对对对,现在的盗版商太可恨了,赚这种损害别人利益的钱

网友K:
那还是能把一些程序放在芯片中比较好,起码鸡蛋不放在1个篮子里

网友Q:
唉,这么大费周章干吗呢?直接把芯片的下载引脚剪断不就得了?你要是能接上去我叫你爸爸!

网友R:
引用 网友S:
哦,是不是还有个身份认证的方案,那个怎么样

认证相对快速一点,由于认证点在主控端,所以对防盗版角度来说,并不算高

网友T:
如果是小打小闹,随便怎样加密就行了,如果工程巨大,那就加密+申请专利。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么神的方法也无效呀。华强比那么牛啊。

这实际上只是增加破解成本而已,华强北虽然不如以前了,但还是很强悍的
深圳有很多的方案公司,你可以给他一两个样机,然后就有完整的,从原理图到代码的方案给你
当破解成本高于方案公司的预算时,那你的产品就是"完美的"保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以下是工厂常用的
1:如果是批量生产,可以跟厂商要求只要晶体,不要封装,然后自己邦定,邦定就是常说说的牛屎 ...

那么神的方法也无效呀。华强比那么牛啊。

网友S:
哦,是不是还有个身份认证的方案,那个怎么样

网友U:
咋都没说用CPLD呢

网友N:
不取出来,直接在加密芯片中跑,同时可以多种方案并行使用,比如凌科芯安的LKT加密芯片,可以了解

网友M:
引用 网友P:
首先想一下,要保护的是什么?那么最好选择能紧密结合的,比如可以把程序放入加密芯片中的方式方法

放入加密芯片中?取出来用的话,会不会有风险?

网友P:
首先想一下,要保护的是什么?那么最好选择能紧密结合的,比如可以把程序放入加密芯片中的方式方法

网友V:
最好的办法不是防,最好的办法是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升级。规划好功能布局,不断的提供新功能升级。新功能出来后,性能秒杀旧的。同时,也结合市场需求,定向开发不同版本的定制功能。  总之,拼的是成本,我只是挖个坑,等着抄袭的人来跳而已。

网友W:
对,我也想知道好的方案怎么做呢?各位大神

网友X:
明白一点了,什么样的方案最好呢?

网友Y:
见过一种做法:16pin的双运放IC,抹掉丝印,一大堆的空脚,空脚线路乱画一通,电路板还灌胶。

网友Z:
主要是看板子抄了有没有利润的,只要有利润,理论上没有抄不出来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据我所知没有绝对的防破解,只有增加破解难度,如果是多层板还好说,多加几个无意义的埋孔,芯片打磨之类的 ...

埋孔打样什么价? 一般只有双面BGA的板子才允许出现。

网友AB:
据我所知没有绝对的防破解,只有增加破解难度,如果是多层板还好说,多加几个无意义的埋孔,芯片打磨之类的是对于外行来说有一定效果,内行可以猜,去试,

网友AB:
stm32不可以,4000块破解030,

网友R:
引用 网友S:
软件加密依赖外部器件,相对安全性差一些。不过硬件加密也要具体看方案的,具体方案来看吧

能详细的解释 ...

举个例子,用了硬件加密,但是只存储了简单的内容,而且直接读取,那么这方案就不好。好的方案要保证线路安全,和破解安全的

网友AC:
我感觉意义不大,能够破解的话,还不如自己正向搞,其实费不了更多事,只是现在大家习惯了抄袭。

网友AC:
你可以用CPLD ,这个貌似很难破解

网友AD:
100%防破解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增加破解的成本

网友S:
软件加密依赖外部器件,相对安全性差一些。不过硬件加密也要具体看方案的,具体方案来看吧

能详细的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