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共阳数码管的限流电阻大小

楼主:
先附总图。

各位我想问问关于共阳数码管的限流电阻的问题
我仿造开发板设计了一个动态显示的七位共阳数码管输出,由PNP三极管提供共阳电源。

基极接控制信号,集电极输出电压,实现位选。

但是这么算的话,5V电压进入共阳位选口之后,受到数码管压降2V左右,再经限流电阻1K大概只有3mA电流,远低于元件数码管标识的20mA正常电流,故疑惑望解答,我的设计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本来想抄开发板他多大我就多大来着,但其原理图上,三极管集电极没有接电阻接地,在仿真中根本亮不起来,不敢乱抄。

(开发板上的数码管电路)
期望各位的解答。

网友A(2021-07-13):
这个得看用到什么器件,高亮的限流电阻可适当加大。总之限流电阻是在一个范围内变化都能正常发光

网友B:
这个具体需要根据所选数码管的规格参数选择电阻的,请核对规格书再进行计算电流,一般数码管10ma均可以正常显示呢

网友C:
当然可以工作,这要看实际应用中对亮度的要求。实际中可以选择高亮度数码管,来提高亮度。并可以依据单片机规格,重新设定阻值R=3/(IO总电流/8),

网友D:
感谢各位的帮助,通过网上查阅资料与各位的解说,我决定先确定好数码管再根据其具体参数设置限流电阻。我之前一直怕电流过小不亮或过大会烧,现在看应该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了,感谢各位!

网友E:
看你的硬件和需要,如果亮度要求不高的话,用1K的也可以,如果要求亮度比较高,可以用小一些的阻值。像动态扫描显示的用几十欧的电阻都可以

网友F:
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电阻
5v 的话680差不多

网友G:
看你的数码管是多大尺寸的,越大消耗的电流也越大,0.56英吋的数码管几mA就可点亮,一吋的就得20多mA了

网友H:
1K是稍微大了点,如果是高亮的LED应该也够了,可以先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一下看看亮度如何(记得这个档位的电流是1mA),也可以多拿几个不同颜色的LED测测,增加感性的认识。
“远低于元件数码管标识的20mA正常电流”-------------只是说普通的LED不能超过20mA,而不是要工作在20mA下,我都是按10mA来使用的。你也可以拆开插座等的指示灯看看,它们的限流电阻大约在470K附近,电流更小。
如果程序有调光功能的话,电阻可以低至220欧姆,没有的话470欧姆或者560欧姆都行

网友I:
仿真和实际操作还是有区别的,仿真的话电阻不能过大,过大的话会导致数码管不显示

网友J:
一般5V以内300欧就可以所有发光二极管基本通用但亮度啥的会不一样,要精确的话按实调。

网友K:
很简单:
1、查LED的手册。
2、找出所需亮度所对应的电流。
3、画出显示的通路。
4、计算电阻阻值。
提示:最好是一段LED串入一个电阻。不要在八段LED的共用通道上共用一个电阻。因为你不知道亮几个段。

网友L:
1、看看138译码器输出低电平时,驱动能力是否足够。一般要加三极管缓冲一下。
2、看看P0口是否推挽输出。
3、如果是10个数码管,330的SEG限流电阻大了一些,150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