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S-485总线无线遥控温控系统程序原理图PCB设计

楼主:
#include<AT89X52.h>            //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schar   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int    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slong   signed long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DISABLE         EA=0; //关所有中断
#define ENABLE          EA=1; //开所有中断

#define TXEN P3_7=HIGH;       //发送使能
#define RXEN P3_7=LOW;        //接收使能
#define WDTA {WDTRST  = 0x1E; WDTRST  = 0xE1;}  //喂狗

#define REG_BANK_0      0     //寄存器组0
#define REG_BANK_1      1     //寄存器组1
#define REG_BANK_2      2     //寄存器组2
#define REG_BANK_3      3     //寄存器组
                              //中断入口地址
#define INTERRUPT_INT0  0     //0x0003
#define INTERRUPT_T0    1     //0x000b
#define INTERRUPT_INT1  2     //0x0013
#define INTERRUPT_T1    3     //0x001b
#define INTERRUPT_UART  4     //0x0023

#define TIME_10MS_12MHZ   10000 //12MHZ时,定时10mS
#define TIME_25MS_12MHZ   25000
#define TIME_50MS_12MHZ   50000

#define TIME_10MS_11MHZ    9216//11MHZ时,定时10mS
#define TIME_25MS_11MHZ   23040
#define TIME_50MS_11MHZ   46080

#define BAUD9600_12M    0xfd   //波特率为9600时,定时器初始化的初值
#define BAUD9600_11M    0xfd

sbit  BEEP       = P2^4;       //蜂鸣器报警驱动
sbit  Relay1     = P2^0;       //继电器1驱动控制
sbit  Relay2     = P2^1;       //继电器2驱动控制

sbit  Scl        = P2^2;            //AT24C02 串行时钟
sbit  Sda        = P2^3;            //AT24C02 串行数据

sbit  DS1302_CLK = P1^0;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sbit  DS1302_IO  = P1^1;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sbit  DS1302_RST = P1^2;       //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

sbit  Set        = P1^4;           //模式切换键
sbit  Up         = P1^5;           //加法按钮
sbit  Down       = P1^6;           //减法按钮
sbit  out        = P1^7;            //立刻跳出调整模式按钮

sbit wireless_1 = P3^2;        //无线遥控数据接口
sbit wireless_2 = P3^3;
sbit wireless_3 = P3^4;
sbit wireless_4 = P3^5;

sbit  ACC0 = ACC^0;
sbit  ACC7 = ACC^7;
char hide_temp,hide_sec,hide_min,hide_hour,hide_day,hide_week,hide_month,hide_year;  //温度,秒,分,时到日,月,年位闪的计数

char done,count,temp,flag,up_flag,down_flag;        //done显示切换标志,count模式键按下次数计数,temp暂存时间值
uchar T0Count=0;
uchar temp_value[2][4]={{0,0,0,0},{0,0,0,0}};       //第一个字节是从机地址,第2~4个字节测量温度值的十位、个位和小数位

uchar TempBuffer1[11]={0x31,0x3a,0x20,0x20,0x2e,0x20,0xdf,0x43,0x20,0x20,'\0'};//从机1温度显示缓冲区          1:**.*
uchar TempBuffer2[9]={0x32,0x3a,0x20,0x20,0x2e,0x20,0xdf,0x43,'\0'};           //从机2温度显示缓冲区          2:**.*
uchar TempBuffer3[5]={0x33,0x37,0xdf,0x43,'\0'};                                                           //温度上限值显示缓冲区
uchar TemperatureSetUp[2]={3,7};   //设定温度的上限值显示缓冲区37度
uchar UpTemp=40;                                            //温度的上限值

uchar TempBuffer[5],week_value[2];

void show_time();   //液晶显示程序
/**********************************************************

* 延时子程序   x*0.14MS

**********************************************************/
void delay(uchar x)    //x*0.14MS
{
  u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WDTA;}
  }
}

/**********************************************************

* 延时子程序   ms毫秒

**********************************************************/

void mdelay(uint delay)
{        uint i;
         for(;delay>0;delay--)
                   {for(i=0;i<62;i++) //1ms延时.
                       { WDTA;}//喂狗

                   }
}
/**********************************************************

* 蜂鸣器响一声

**********************************************************/
void beep()
{
  uchar i;
  for (i=0;i<180;i++)
  {
     delay(5);
     BEEP=!BEEP;               //BEEP取反
  }
  BEEP=1;                      //关闭蜂鸣器
  mdelay(200);
}

/***********1602液晶显示部分子程序****************/

//Port Definitions**********************************************************
sbit LcdRs                = P2^7;
sbit LcdRw                = P2^6;
sbit LcdEn          = P2^5;
sfr  DBPort         = 0x80;                //P0=0x80,P1=0x90,P2=0xA0,P3=0xB0 数据端口

//内部等待函数**************************************************************************
unsigned char LCD_Wait(void)
{
        LcdRs=0;
        LcdRw=1;        _nop_();
        LcdEn=1;        _nop_();

        LcdEn=0;
        return DBPort;
}
//向LCD写入命令或数据************************************************************
#define LCD_COMMAND                        0      // Command
#define LCD_DATA                        1      // Data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 清屏
#define LCD_HOMING                  0x02      // 光标返回原点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
        LcdEn=0;
        LcdRs=style;
        LcdRw=0;                _nop_();
        DBPort=input;        _nop_();//注意顺序
        LcdEn=1;                _nop_();//注意顺序
        LcdEn=0;                _nop_();
        LCD_Wait();
}

//设置显示模式************************************************************
#define LCD_SHOW                        0x04    //显示开
#define LCD_HIDE                        0x00    //显示关

#define LCD_CURSOR                        0x02         //显示光标
#define LCD_NO_CURSOR                0x00    //无光标

#define LCD_FLASH                        0x01    //光标闪动
#define LCD_NO_FLASH                0x00    //光标不闪动

void LCD_Set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8|DisplayMode);
}

//设置输入模式************************************************************
#define LCD_AC_UP                        0x02
#define LCD_AC_DOWN                        0x00      // default

#define LCD_MOVE                        0x01      // 画面可平移
#define LCD_NO_MOVE                        0x00      //default

void LCD_SetInput(unsigned char Input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4|InputMode);
}

//初始化LCD************************************************************
void LCD_Initial()
{
        LcdEn=0;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8位数据端口,2行显示,5*7点阵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LCD_SetDisplay(LCD_SHOW|LCD_NO_CURSOR);    //开启显示, 无光标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LCD_SetInput(LCD_AC_UP|LCD_NO_MOVE);       //AC递增, 画面不动
}

//液晶字符输入的位置************************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if(y==0)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
        if(y==1)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0x40));
}

//将字符输出到液晶显示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0')
        {
                LCD_Write(LCD_DATA,*str);
                str++;
            WDTA;//喂狗
        }
}
/*************** AT24C02 start **********************/

/*发送起始条件*/
void Start(void)        /*起始条件*/
{
        Sda=1;
        Scl=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Sda=0;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
void Stop(void) /*停止条件*/
{
        Sda=0;
        Scl=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Sda=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
void Ack(void)  /*应答位0*/
{
        Sda=0;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0;
}
void  NoAck(void)       /*反向应答位1*/
{
        Sda=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0;
}
void Send(uchar Data)   /*发送数据子程序,Data为要求发送的数据*/
{
        uchar BitCounter=8;       /*位数控制*/
        uchar temp;     /*中间变量控制*/
                WDTA;//喂狗
        do
        {
           temp=Data;
           Scl=0;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if((temp&0x80)==0x80)/* 如果最高位是1*/
                Sda=1;
           else
                Sda=0;
           Scl=1;
           temp=Data<<1;        /*RLC*/
           Data=temp;
           BitCounter--;
         }while(BitCounter) ;
         Scl=0;
}
uchar Read(void) /*读一个字节的数据,并返回该字节值*/
{
        uchar temp=0;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er=8;
        Sda=1;
        WDTA;//喂狗
                do{
          Scl=0;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if(Sda)       /*如果Sda=1;*/
                temp=temp|0x01;  /*temp的最低位置1*/
          else
                temp=temp&0xfe;  /*否则temp的最低位清0*/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while(BitCounter) ;
        return(temp);
}
void WrToROM(uchar 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写入一组数据到AT24C02中
{     //参数为数组的首地址,数据在AT24C02中的开始地址,数据个数
     uchar i=0;
     uchar *PData;
     PData=Data;
     WDTA;//喂狗
         Start();
     Send(0xa0);    //A0、A1、A2接地,固AT24C02的写地址为0XA0
         Ack();
         Send(Address);
         Ack();
     for(i=0;i<Num;i++)
     {
        Send(*(PData+i));
        Ack();
     }
         WDTA;//喂狗
     Stop();
}
void  RdFromROM(uchar 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读出一组数据到AT24C02中
     //参数为数组的首地址,数据在AT24C02中的开始地址,数据个数
{
     uchar i=0;
     uchar *PData;
     PData=Data;
     for(i=0;i<Num;i++)
     {
            WDTA;//喂狗
        Start();

        Send(0xa0); //A0、A1、A2接地,固AT24C02的写地址为0XA0
                Ack();
                Send(Address+i);
                Ack();
                Start();
                Send(0xa1); //A0、A1、A2接地,固AT24C02读地址为0XA1
                Ack();
                *(PData+i)=Read();
        Scl=0;
        NoAck();
        Stop();
   }
}
/*************** AT24C02 end **********************/

/***********DS1302时钟部分子程序******************/
typedef struct __SYSTEMTIME__
{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char Minute;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Week;
        unsigned char Day;
        unsigned char Month;
        unsigned char  Year;
        unsigned char DateString[11];
        unsigned char TimeString[9];
}SYSTEMTIME;        //定义的时间类型
SYSTEMTIME CurrentTime;

#define AM(X)        X
#define PM(X)        (X+12)                      // 转成24小时制
#define DS1302_SECOND        0x80          //时钟芯片的寄存器位置,存放时间
#define DS1302_MINUTE        0x82
#define DS1302_HOUR                0x84
#define DS1302_WEEK                0x8A
#define DS1302_DAY                0x86
#define DS1302_MONTH        0x88
#define DS1302_YEAR                0x8C

void DS1302InputByte(unsigned char d)         //实时时钟写入一字节(内部函数)
{
    unsigned char i;
    ACC = d;
    for(i=8; i>0; i--)
    {
        DS1302_IO = ACC0;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DS1302_CLK = 1;
        DS1302_CLK = 0;
        ACC = ACC >> 1;
    }
}

unsigned char DS1302OutputByte(void)         //实时时钟读取一字节(内部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8; i>0; i--)
    {
        ACC = ACC >>1;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ACC7 = DS1302_IO;
        DS1302_CLK = 1;
        DS1302_CLK = 0;
    }
    return(ACC);
}

void Write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unsigned char ucDa)        //ucAddr: DS1302地址, ucData: 要写的数据
{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DS1302InputByte(ucDa);               // 写1Byte数据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

unsigned char Read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读取DS1302某地址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ucData;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InputByte(ucAddr|0x01);        // 地址,命令
    ucData = DS1302OutputByte();         // 读1Byte数据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return(ucData);
}

void DS1302_GetTime(SYSTEMTIME *Time)  //获取时钟芯片的时钟数据到自定义的结构型数组
{
        unsigned char ReadValue;
        WDTA;//喂狗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SECOND);
        Time->Second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MINUTE);
        Time->Minute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HOUR);
        Time->Hour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WDTA;//喂狗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DAY);
        Time->Day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WEEK);
        Time->Week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WDTA;//喂狗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MONTH);
        Time->Month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YEAR);
        Time->Year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WDTA;//喂狗
}

三机外部连线示意图(数据线两条,可以用三个独立电源供电,

三机外部连线示意图(数据线两条,可以用三个独立电源供电,也可从主机引出电源到从机).jpg

从机1温度超过温度上限,继电器1吸合,

从机1温度超过温度上限,继电器1吸合,指示灯亮(绿).jpg

网友A(2021-07-13):
不错,程序写得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