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串口通信多波特率选择(51系列通用)

楼主(2021-07-13):
多种波特率封装成函数,方便使用。
11.0592Mhz,12.00Mhz波特率都配置好了,直接改参数调用就行,附详细注释方便学习
全部亲自试过了,误差0.00%

运行截图:
(注意串口通信波特率与程序一致)

#include <STC12C5A60S2.H>

void UART_Init(unsigned int BaudRate) //串口初使化函数  11.0592Mhz 12单片机
{
        unsigned char TH1_Dat;
        unsigned char PCON_Dat;
        switch(BaudRate)
    {
       case 1200:  TH1_Dat=0xE8; PCON_Dat=0x00; break;
       case 2400:  TH1_Dat=0xF4; PCON_Dat=0x00; break;
       case 4800:  TH1_Dat=0xFA; PCON_Dat=0X00; break;
       case 9600:  TH1_Dat=0xFD; PCON_Dat=0x00; break;
       case 14400:  TH1_Dat=0xFE; PCON_Dat=0X00; break;
    }
        TMOD &= 0x0F;         //清除高4位数据
    TMOD |= 0x20;        //定时器工作模式,0x20-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SCON = 0x50;          //串行口工作方式控制寄存器,当前为1
                                        //Bit[7:6],00为工作方式0,01方式1,10方式2,11方式3
    TH1 = TH1_Dat;         //8位自动重装载定时器模式下,TH1被用作自动重装载值寄存器
    TL1 = TH1_Dat;             //TL1为计数寄存器
    PCON |= PCON_Dat;         //Bit7-波特率倍增位:0-不培增  1-培增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串口中断允许位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数
}

//void UART_Init(unsigned int BaudRate) //串口初使化函数  12.00Mhz 12单片机
//{
//        unsigned char TH1_Dat;
//        unsigned char PCON_Dat;
//        switch(BaudRate)
//    {
//       case 1200:  TH1_Dat=0xCC; PCON_Dat=0x80; break;
//       case 2400:  TH1_Dat=0xE6; PCON_Dat=0x80; break;
//       case 4800:  TH1_Dat=0xF3; PCON_Dat=0X80; break;
//    }
//        TMOD &= 0x0F;         //清除高4位数据
//    TMOD |= 0x20;        //定时器工作模式,0x20-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    SCON = 0x50;          //串行口工作方式控制寄存器,当前为1
//                                        //Bit[7:6],00为工作方式0,01方式1,10方式2,11方式3
//    TH1 = TH1_Dat;         //8位自动重装载定时器模式下,TH1被用作自动重装载值寄存器
//    TL1 = TH1_Dat;             //TL1为计数寄存器
//    PCON |= PCON_Dat;         //Bit7-波特率倍增位:0-不培增  1-培增
//    EA = 1;               //打开总中断
//    ES = 1;               //串口中断允许位
//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数
//}

void main()
{
        UART_Init(14400);
        while(1);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        //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Keil代码工程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57600波特率用串口2可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