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计算器程序

楼主(2021-07-13):
1.    一次只能计算两数;
2.    +,-,*,/分别对应P,-,H,d
3.    计算范围[0,1000000)
4.    不支持负数运算
5.    小数只有两位
6.    式子问题为ERROR
7.    溢出显示OVER

/*

请看计算器4.0的说明Word

*/

#include <reg52.h>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KEY P1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char code smg[]=
{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long Value1,Value2,Value3;
uchar a,b,c,x,minus,err,dian;        //a是数字1的flag,b是数字2的flag,c是运算符的flag,x是运算符,minus是负号

void count(uchar);
void display(long);
void Keyscan(void);
void delay_ms(uint);

void delay_ms(uint n)                //n毫秒
{
    uint i=0,j=0;
    for(i=0; i<n; i++)
        for(j=0; j<123; j++);
}

void Keyscan()
{
    uchar KeyValue;
    GPIO_KEY=0xf0;
    if(GPIO_KEY!=0xf0)
    {
        delay_ms(10);
        if(GPIO_KEY!=0xf0)
        {
            switch(GPIO_KEY)
            {
            case 0x70:
                KeyValue=3;
                break;
            case 0xb0:
                KeyValue=2;
                break;
            case 0xd0:
                KeyValue=1;
                break;
            case 0xe0:
                KeyValue=0;
                break;
            }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 0x0e:
                break;
            case 0x07:
                KeyValue+=12;
                break;
            case 0x0b:
                KeyValue+=8;
                break;
            case 0x0d:
                KeyValue+=4;
                break;
            }
            while(GPIO_KEY!=0x0f);
            if(KeyValue<10)
            {
                if(a<7)         //数字1
                {
                    Value1=Value1*10+KeyValue;
                    b=7;
                    if(Value1!=0)
                        a++;
                }
                if(b<7)         //数字2
                {
                    Value2=Value2*10+KeyValue;
                    c=0;
                    if(Value2!=0)
                        b++;
                }
            }
            else
            {
                a=7;                //跳出数字1
                b=0;                //准备进数字2
                c=1;                //显示运算符
                switch(KeyValue)
                {
                case 10:
                    x=1;
                    break;        //add
                case 11:
                    x=2;
                    break;        //reduce
                case 12:
                    x=3;
                    break;        //multiply
                case 13:
                    x=4;
                    break;        //divide
                case 14:
                    b=7;
                    c=0;
                    count(x);
                    x=5;
                    break;  //equal
                case 15:
                    a=0;
                    b=0;
                    x=0;
                    c=0;
                    minus=0;
                    err=0;
                    dian=0;
                    Value1=0;
                    Value2=0;
                    Value3=0;
                    break;  //Zero
                }
            }
        }
    }
}

void display(long Temp)
{
    uchar wei[7],n;
    wei[0]=Temp%10;                                        //个位
    wei[1]=Temp/10%10;
    wei[2]=Temp/100%10;
    wei[3]=Temp/1000%10;
    wei[4]=Temp/10000%10;
    wei[5]=Temp/100000%10;
    wei[6]=Temp/1000000%10;                        //第七位
    if(c==1)        //显示运算符
    {
        switch(Temp)
        {
        case 1:
            LSC=1;
            LSB=1;
            LSC=1;
            GPIO_DIG=0x73;
            break;  //显示P代表+
        case 2:
            LSC=1;
            LSB=1;
            LSC=1;
            GPIO_DIG=0X40;
            break;  //显示-代表-
        case 3:
            LSC=1;
            LSB=1;
            LSC=1;
            GPIO_DIG=0x76;
            break;  //显示H代表*
        case 4:
            LSC=1;
            LSB=1;
            LSC=1;
            GPIO_DIG=0X5e;
            break;  //显示d代表/
        }
    }
    else if(err==1)
    {
        for(n=0; n<5; n++)                //error
        {
            switch(n)
            {
            case 0:
                LSC=1;
                LSB=1;
                LSA=1;
                GPIO_DIG=0x70;
                break;
            case 1:
                LSC=1;
                LSB=1;
                LSA=0;
                GPIO_DIG=0x3f;
                break;
            case 2:
                LSC=1;
                LSB=0;
                LSA=1;
                GPIO_DIG=0x70;
                break;
            case 3:
                LSC=1;
                LSB=0;
                LSA=0;
                GPIO_DIG=0x70;
                break;
            case 4:
                LSC=0;
                LSB=1;
                LSA=1;
                GPIO_DIG=0x79;
                break;
            }
            delay_ms(4);
            GPIO_DIG=0x00;
        }
    }
    else if(Temp>9999999)        //over
    {
        for(n=0; n<4; n++)
        {
            switch(n)
            {
            case 0:
                LSC=1;
                LSB=1;
                LSA=1;
                GPIO_DIG=0x70;
                break;
            case 1:
                LSC=1;
                LSB=1;
                LSA=0;
                GPIO_DIG=0x7b;
                break;
            case 2:
                LSC=1;
                LSB=0;
                LSA=1;
                GPIO_DIG=0x3e;
                break;
            case 3:
                LSC=1;
                LSB=0;
                LSA=0;
                GPIO_DIG=0x3f;
                break;
            }
            delay_ms(2);
            GPIO_DIG=0x00;
        }
    }
    else
    {
        if(minus==1)
        {
            GPIO_DIG=0x40;
            LSC=0;
            LSB=0;
            LSA=0;
            delay_ms(2);
            GPIO_DIG=0x00;
        }
        if(Temp>999999)        //第7位
        {
            LSC=0;
            LSB=0;
            LSA=1;
            GPIO_DIG=smg[wei[6]];
            delay_ms(2);
            GPIO_DIG=0x00;
        }
        if(Temp>99999)        //第6位
        {
            LSC=0;
            LSB=1;
            LSA=0;
            GPIO_DIG=smg[wei[5]];
            delay_ms(2);
            GPIO_DIG=0x00;
        }
        if(Temp>9999)        //第5位
        {
            LSC=0;
            LSB=1;
            LSA=1;
            GPIO_DIG=smg[wei[4]];
            delay_ms(2);
            GPIO_DIG=0x00;
        }
        if(Temp>999)        //第4位
        {
            LSC=1;
            LSB=0;
            LSA=0;
            GPIO_DIG=smg[wei[3]];
            delay_ms(2);
            GPIO_DIG=0x00;
        }

        if(Temp>99||dian==2)        //第3位
        {
            LSC=1;
            LSB=0;
            LSA=1;
            GPIO_DIG=smg[wei[2]];
            if(dian==2)
                GPIO_DIG=0x80;
            delay_ms(2);
            GPIO_DIG=0x00;
        }
        if(Temp>9||dian==1)        //第2位
        {
            LSC=1;
            LSB=1;
            LSA=0;
            GPIO_DIG=smg[wei[1]];
            if(dian==1)
                GPIO_DIG=0x80;
            delay_ms(2);
            GPIO_DIG=0x00;
        }

        //第1位
        {
            LSC=1;
            LSB=1;
            LSA=1;
            GPIO_DIG=smg[wei[0]];
            delay_ms(2);
            GPIO_DIG=0x00;
        }
    }
}

void count(uchar x)
{
    uchar XiaoShu[2];
    long YuShu;
    switch(x)
    {
    case 1:
        Value3=Value1+Value2;
        break;
    case 2:
        if(Value1>=Value2)
            Value3=Value1-Value2;
        else
        {
            minus=1;
            Value3=Value2-Value1;
        }
        break;
    case 3:
        Value3=Value1*Value2;
        break;
    case 4:
        if(Value2==0)   //error
            err=1;
        else
        {
            YuShu=(Value1*100)/Value2;
            XiaoShu[0]=YuShu%10;                                 //小数点后第2位
            XiaoShu[1]=YuShu/10%10;                        //小数点后第1位
            if(XiaoShu[0]!=0)
            {
                dian=2;
                Value3=(Value1*100)/Value2;
            }
            else if(XiaoShu[1]!=0)
            {
                dian=1;
                Value3=(Value1*10)/Value2;
            }
            else
            {
                dian=0;
                Value3=Value1/Value2;
            }
        }
        break;
    case 0:
        break;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if(x==0)    //运算符判断是否数字1跳出
            display(Value1);
        else if(0<x&&x<5)   //进入数字2
        {
            if(c==1)    //该显示运算符flag
                display(x);
            else
                display(Value2);
        }
        else
        {
            if(err==1)
                display(err);
            else
                display(Value3);
        }
    }
}

Keil工程文件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