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能不能做到连续性加减速的问题?

楼主(2021-07-13):
STC89C51控制步进电机能不能做到连续性加减速?就是按完按钮后能不能自动加速之后自动减速?
我现在只能实现点动加速和减速。。。
或者是说单片机能不能实现三角波的速度控制?

网友A:
控制步进电机的加减速就等于控制转相时间间格

网友B:
肯定能。
你要动脑子想想一定有办法。
提示你一下:在5秒内就当作一直有按键按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能。
你要动脑子想想一定有办法。
提示你一下:在5秒内就当作一直有按键按下了。

啊?用延迟吗?如果用延迟,总是吃错

网友C:
你都可以做点动了 把点动时间无限延长就是连续动作了,加减速无非就是PWM的频率根据加速曲线变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