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6单片机手册上介绍不能用sbit位声明的问题

楼主(2021-07-13):
stc16手册上介绍不能用sbit位声明,现在我程序就是有用sbit现在报错了,官方也没说怎么替代啊?求大神用过的分享分享

网友A:
你看一下STC16的结构便可知道,找一下STC16单片机中有没有可以作为【位】使用的位以及相应的指令。
在STC8中从“20H - 2FH”中的每一位都可以作为【位】使用,指令系统中也有相应的操作指令。
在“80H - 7FH”中能被8整除的单元中(80H、88H、90H……F8H)的每一位也可以作为【位】使用,指令系统中也有相应的操作指令。
STC16中没有这样的东东,你让平台如何给你翻译?

网友A:
学习要懂原理,原理不懂,只能浮在面上,还谈什么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