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可以,能给我个完整的STM32步进电机加减速的源代码吗?

楼主(2021-07-14):
网上搜索很杂,也实践了一下。加减速也可以但是没有达到心中的那个效果。
                                                                                            没有终止的生命,
                                                                                                    应给予成长性。
                                                                                                  哈哈....................你太单纯了。      预计没人理会这种贴子啦!

网友A:
这用PWM控制就可以了,你只是加减速,又不是正反转.正反转的话,弄个H桥

网友B:
这算是伸手党吗?

楼主(2021-10-11):
引用 网友B:
这算是伸手党吗?

自己写的让电机转,转到堵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用PWM控制就可以了,你只是加减速,又不是正反转.正反转的话,弄个H桥

PWM的模式知道,虽然不是最好但转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http://www.51hei.com/bbs/dpj-81264-1.html

谢谢!

网友D:
什么步进电机?电机参数如何?有驱动器吗?什么都不说,别人怎么解答?

楼主(2022-11-03):
引用 网友B:
这算是伸手党吗?

是吧!都是这么过来的。人生下来问父母要吃穿,上学问老师要知识。人在与创造,有基础了才能创造。

楼主:
是的喽!不过已经自己才资料理解了,gd32+tmc2209 用梯形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步进电机?电机参数如何?有驱动器吗?什么都不说,别人怎么解答?

gd32 + tmc2209  梯形算法现在已经弄好了。

网友E:
步进电机有驱动器的,单片机只需要发出一定频率的方波给驱动器就可以,不需要PWM,但是要注意方波频率不要突变,启动时频率要缓慢增加,停止时最后一个波要保持100ms再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