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一个关于线性传感器作为按钮的电路图

楼主(2021-07-14):
可以通过按力来对马达转速进行控制

网友A:
采购一个车用油门踏板。

网友B:
你需要一个把按钮装在力度感应器上的装置,程序根据力值对马达转速进行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一个把按钮装在力度感应器上的装置,程序根据力值对马达转速进行控制。

需要接什么芯片吗,用ch340可以实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接什么芯片吗,用ch340可以实现吗

ch340是串口芯片不解决问题,要找能AD的芯片。

网友C:
压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