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C15W4K32S4单片机的供电引脚是哪一个?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7-14):
到STC的官网去下载一份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B:
請參考文件(手工替换点)
www点stcmicro点com/datasheet/STC15W4K56S4-cn.pdf

网友C:
学会查手册,否则不要介入这一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学会查手册,否则不要介入这一行。

同意,不看手册是长不大的

网友E:
最基本的问题啊,呵呵。。。

网友F:
STC-ISP上有很多好用的功能

网友G:
既然你说的是单片机了,那就不是单独的芯片。卖的店家哪里会有原理图的,记得要。比看数据手册简单多了

网友H:
看手册,看stc-isp软件,这是都是基本的,也就是寻常路。
有钱任性的还可以试,就那几十个脚都试试就知道了,5V是整不坏这个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