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设计][电子手表制作]第3期V1.2版(DS3231闹钟程序)

楼主(2021-07-14):
今天来做DS23231的闹钟功能
前几天已经做好了DS3231的闹钟启动函数,现在也测试成功,
来晒一下开启和关闭的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S3231使用功能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sbit SDA=P1^3;     //模拟I2C数据传送位SDA
sbit SCL=P1^1;     //模拟I2C时钟控制位SCL
sbit SQW=P3^7;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define DS3231_WriteAddress 0xD0    //器件写地址
#define DS3231_ReadAddress  0xD1    //器件读地址

#define DS3231_SECOND       0x00    //秒
#define DS3231_MINUTE       0x01    //分
#define DS3231_HOUR         0x02    //时
#define DS3231_WEEK         0x03    //星期
#define DS3231_DAY          0x04    //日
#define DS3231_MONTH        0x05    //月
#define DS3231_YEAR         0x06    //年
//闹铃1
#define DS3231_SALARM1ECOND 0x07    //秒
#define DS3231_ALARM1MINUTE 0x08    //分
#define DS3231_ALARM1HOUR   0x09    //时
#define DS3231_ALARM1WEEK   0x0A    //星期/日
//闹铃2
#define DS3231_ALARM2MINUTE 0x0b    //分
#define DS3231_ALARM2HOUR   0x0c    //时
#define DS3231_ALARM2WEEK   0x0d    //星期/日
#define DS3231_CONTROL      0x0e    //控制寄存器
#define DS3231_STATUS       0x0f    //状态寄存器
#define BSY                 2       //忙
#define OSF                 7       //振荡器停止标志
#define DS3231_XTAL         0x10    //晶体老化寄存器
#define DS3231_TEMPERATUREH 0x11    //温度寄存器高字节(8位)
#define DS3231_TEMPERATUREL 0x12    //温度寄存器低字节(高2位)
uchar  DS3231Time[9]={0x40,0x59,0x05,0x21,0x05,0x08,0x06,0x00,0x00}; //秒分时年月日周温度高字节温度低字节
/*全局函数定义*/
extern void ModifyTime(uchar yea,uchar mon,uchar da,uchar hou,uchar min,uchar sec,uchar wee);
extern void  get_show_Temperature(void);
extern void READ_Time();
extern void DS3231_Init();
extern uchar DS3231_Time[9];
void delayus(uint us)
{
    while(us--);
}
uchar BCD2HEX(uchar val)    //BCD转换为Byte
{
    uchar temp;
    temp=val&0x0f;
    val>>=4;
    val&=0x0f;
    val*=10;
    temp+=val;

    return temp;
}

uchar HEX2BCD(uchar val)    //B码转换为BCD码
{
    uchar i,j,k;
    i=val/10;
    j=val;
    k=j+(i<<4);
    return k;
}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us(1);
    SCL=1;
    delayus(5);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us(5);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delayus(2);
}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us(1);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us
    delayus(5);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us(4);
}

void SendByte(uchar c)
{
    u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
            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delayus(1);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delayus(5);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SCL=0;
    }

    delayus(2);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delayus(2);
    SCL=1;
    delayus(3);
    if(SDA==1)
        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delayus(2);
}

uchar RcvByte()
{
   uchar retc;
   u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delayus(1);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delayus(5);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delayus(3);
        retc=retc<<1;
        if(SDA==1)
            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delayus(2);
   }
   SCL=0;
   delayus(2);
   return(retc);
}

void Ack_I2C(bit a)
{

    if(a==0)
        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else
        SDA=1;
    delayus(3);
    SCL=1;

    delayus(5);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delayus(2);
}

uchar 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write_data)
{
    Start_I2C();
    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addr);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write_data);
    if (ack == 0)
        return 0;

    Stop_I2C();
    delayus(10);
    return 1;
}

uchar read_current()
{
    uchar read_data;
    Start_I2C();
    SendByte(DS3231_ReadAddress);
    if(ack==0)
        return(0);

    read_data = RcvByte();
    Ack_I2C(1);
    Stop_I2C();
    return read_data;
}

uchar read_random(uchar random_addr)
{
    Start_I2C();
    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if(ack==0)
        return(0);

    SendByte(random_addr);
    if(ack==0)
        return(0);

    return(read_current());
}

void ModifyTime(uchar yea,uchar mon,uchar da,uchar hou,uchar min,uchar sec,uchar wee)
{
    uchar temp=0;

    //temp=HEX2BCD(yea);
    write_byte(DS3231_YEAR,yea);   //修改年

    //temp=HEX2BCD(mon);
    write_byte(DS3231_MONTH,mon);  //修改月

    //temp=HEX2BCD(da);
    write_byte(DS3231_DAY,da);    //修改日

    //temp=HEX2BCD(hou);
    write_byte(DS3231_HOUR,hou);   //修改时

    //temp=HEX2BCD(min);
    write_byte(DS3231_MINUTE,min); //修改分

    //temp=HEX2BCD(sec);
    write_byte(DS3231_SECOND,sec); //修改秒

        write_byte(DS3231_WEEK,wee); //修改周
}
void  get_show_Temperature(void)
{
    uchar Ttemp1,Ttemp2;
          write_byte(0x0e,0x20);
    Ttemp1=read_random(DS3231_TEMPERATUREH);    //温度 高字节
          DS3231Time[7]=Ttemp1;
    Ttemp2=read_random(DS3231_TEMPERATUREL);    //温度低字节
        Ttemp2=(Ttemp2>>6)*25;
        DS3231Time[8]=Ttemp2;
}
void READ_Time()
{

    DS3231Time[0]=read_random(DS3231_SECOND);
        DS3231Time[1]=read_random(DS3231_MINUTE);
        DS3231Time[2]=read_random(DS3231_HOUR);
        DS3231Time[3]=read_random(DS3231_YEAR);
        DS3231Time[4]=read_random(DS3231_MONTH);
        DS3231Time[5]=read_random(DS3231_DAY);
        DS3231Time[6]=read_random(DS3231_WEEK);
        get_show_Temperature();
}
void DS3231_opennz1(uchar second,minute,hour,day)
{
    write_byte(0x0e,0x1d);
        write_byte(DS3231_SALARM1ECOND,second);//秒
        write_byte(DS3231_ALARM1MINUTE,minute);//分
        write_byte(DS3231_ALARM1HOUR,hour);//时
        write_byte(DS3231_ALARM1WEEK,day);//星期/日
}
void DS3231_opennz2(minute,hour,day)
{
    write_byte(0x0e,0x1e);
        write_byte(DS3231_ALARM2MINUTE,minute);//分
        write_byte(DS3231_ALARM2HOUR,hour);//时
        write_byte(DS3231_ALARM2WEEK,day);//星期/日
}
void DS3231_Init()
{
    ModifyTime(DS3231Time[3],DS3231Time[4],DS3231Time[5],DS3231Time[2],DS3231Time[1],DS3231Time[0],DS3231Time[6]);
}

其中void DS3231_opennz1(uchar second,minute,hour,day)和void DS3231_opennz2(minute,hour,day)分别是闹钟1和闹钟2的启动程序,
下面是闹钟的关闭程序:
write_byte(0x0f,i|=0x00);
这是停止闹钟2和闹钟1。
闹钟判断程序:
void nz_if()
{
    unsigned char i;
        i=read_random(0x0f);//读取状态寄存器
        i=i&0x02;//闹钟2写i=i&0x02;闹钟1写i=i&0x01;
        if(i == 0x02)//闹钟2写i==0x02;闹钟1写i==0x01;
        {
            //闹钟提醒程序,你们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

希望能帮到你们!

网友A:
厉害了,值得参考

网友B(2021-10-21):
uchar  DS3231Time[9]={0x40,0x59,0x05,0x21,0x05,0x08,0x06,0x00,0x00}; //秒分时年月日周温度高字节温度低字节        请问这行的数据是什么意思,怎么数据手册没有看到?

网友B:
uchar  DS3231Time[9]={0x40,0x59,0x05,0x21,0x05,0x08,0x06,0x00,0x00};   同问这个,什么意思?

楼主(2022-07-25):
引用 网友B:
uchar  DS3231Time[9]={0x40,0x59,0x05,0x21,0x05,0x08,0x06,0x00,0x00};   同问这个,什么意思?

好久没上论坛,所以没看到,请谅解,这个是时钟数据,用一个数组,比如要读秒就调用:
i=DS3231Time[0];
这里用的是BCD码,所以还需解码,
second=(i/16*10)+(i&0x0f);

网友C(2023-10-05):
如何能设置多个闹钟呢

网友D(2024-05-01):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E(2024-08-12):
引用 网友C:
如何能设置多个闹钟呢

ds1302就只有两个闹钟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