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铅酸电池和锂电池混合使用方法

楼主(2021-07-14):
     我的电动车是5只铅酸电池,近来发现一只容量大减小,买了4只3.2V磷酸铁锂和一块保护板,准备取代容量减小的那只铅酸电池,看保护板,输出场效应管耐压只有30V,显然如直接与4只铅酸电池串联使用,在锂电池保护时,铅酸电池电压会加到锂电池保护板上,击穿其上的场效应管。    我增加一只大电流二极管,便可避免上述弊端。见图

网友A:
做好断了此念头,否则的话对2种电池大为不利,充电特性不同,通常我都选用锂电池,虽说是贵,但是整体算来费用还是差不多的,一个锂电池用好多年,比起铅酸电池耐用且实现真正免维护,且安全性远高于铅酸电池,电视上报道的电动车起火都是铅酸电池.

网友B:
根据我的经验:最好不要这样混用,起码,两种电池的充电特性不同,你咋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好断了此念头,否则的话对2种电池大为不利,充电特性不同,通常我都选用锂电池,虽说是贵,但是整体算来费用还 ...

"起火都是铅酸电池"?搞反了吧

网友D:
电视上报道的电动车起火都是铅酸电池.??????

网友A:
起火因素是缘于铅酸电池的性质所致,劣质充电器电气参数及保护措施都不好和不当的使用会使铅酸栅板出现硫化而出现毛刺突破隔板产生短路大电流大发热引起酸性物质加入燃烧.

网友E:
锂电池威力比铅酸有过之无不及。混用对两种
电池都不好。

网友F:
勇士,勇气可佳

网友G:
先找些资料,研究透两个电池的特性,再行事!

网友H:
感觉是不能用的,
锂电池有保护板也不行的

网友I:
一般来讲,单节锂电池的充电电压不能超过4.2V,放电电压不能低于2.6V,这两个条件都是必须要遵守的,否则锂电极易报废,另外还要考虑安全问题,深圳的电动车是一律不准进入室内,充电都是在外面。

网友J:
你的图呢?我的情况和你一样当时也是准备改,后面想了一下,充放电不同步,会坏的很快,后面花了70块以旧换新弄了一个铅酸单体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图呢?我的情况和你一样当时也是准备改,后面想了一下,充放电不同步,会坏的很快,后面花了70块以旧换新弄 ...

图是有,上传不上去,上传时,就说我没有登录,我反复登录,反复上传,都不成功。经实际试验,5块铅酸电池,去掉一块时,电动车就不走了,我加的一块12V锂电池,采用插拔式,用一个安德森插头,用时插上,不用时,拿下来用12V锂电池充电器充电,4块铅酸电池,改用48V充电,这样,互不干扰了。如果铅酸电池和后加的锂电池容量差不多的话,就可以直接用原来的60V充电器充电,当锂电池电池充足时,保护板断开,这种充电,我是用于临时在外面充电用,缺点是带2个充电器。我前面说的后加二极管,用60A二极管,并联在锂电池保护板输出端口上的,楼上有人说不能这样用,我想他们没有仔细了解锂电池保护板,锂电池保护板为同口,因为只是为12V设计,所以,输出场效应管耐压只有30V,如耐压大于90V时,我想,就可以直接串联上去用了

网友K:
楼主很有勇气,但估计可能是没有看过锂电池起火
锂电池过充之后,并不需要多大电流,只要过充,内部结构就开始变化,最后起火爆炸
所谓的保护板,它得能正常工作才能保护的吧?
目前还不知道铅酸电池充电器和锂电池充电器的原理是不是一样的,95%以上的锂电池电动车起火都是充电器的问题,由此可见,保护板的作用并不是万能的
更何况你这是用铅酸电池充电器去充锂电池,两种电池的充电原理都不是一个样的
目前没有听说过像你这种"混合动力"的电动车DIY
也许你可能用个三五年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并不代表这就是安全的,就像闯红灯一样,有的人闯十几年也没事,他就会说"闯红灯有什么,我天天这样"

网友L:
用你的方法做了的话,你的充电怎么办?铅酸是均充方式,就是恒流恒压的充电,而锂电是先恒流再恒压充,如果一开始就恒压会将激活锂电池管理板保护功能导致不充电,或者充电电流过大,损坏电池寿命,电池用不了5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