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充电款的小型电子产品的疑问

楼主(2021-07-14):
关于锂电池充电款的小型电子产品(如USB风扇、卷笔刀等)的有几点疑惑还望请教下1.如下原理图 U1应该是锂电池充电芯片、U2应该是控制芯片 请问U3芯片的作用是什么?可能是什么芯片?
2. 常规的锂电池负极不是需要跟USB的GND想连接吗?  如下图锂电池的负极没有连接GND
3.USB充电时不能工作的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A:
U3是锂电池保护芯片

网友B:
充电是不能工作:只需检测电源输入状态就行了。

网友C:
一般锂电池充电我用的是4056,可以边充电边工作,但是容易发热明显.

网友D:
U3=“开关”,可以是晶体管之类的东东。接通时充电,断开时停止充电。

网友E:
U3是电流检测和控制充电的开关

网友F:
这样发热估计会很明显

网友G:
锂电池负极端子应该是需要跟USB的地线连接的。

网友H:
很明显,U1是单节锂电线性充电芯片比如TP4056;U2电机驱动芯片,U3是单节锂电保护芯片,比如DW01,另外电池的负极没有接到GND是因为锂电保护芯片内部有两个背靠背的MOSFET,所以负极与GND之间不是直接连接的

网友I:
u3是充电保护